dsp28335宏定义与内存分配的问题

楼主:
我有问题请教一下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QVJIZ6DSFAY9Y0PP@Q_2}8R.gif
就是 我宏定义了一个数据define m 1
然后我运行的时候 我在watchwindow就找m 他是没有地址的
那数据跑哪里去了

网友A:
宏定义就是一个常量,张三还是张三,即使他妈叫他狗剩,M就是1,不能为其它,不分配地址给他。程序中用到数字1,你会找到他地址吗,当然不会。

网友B:
楼主赶紧看书,问度娘去,不然一大波大神来喷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宏定义不是定义变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赶紧看书,问度娘去,不然一大波大神来喷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宏定义不是定义变量

哈哈 确实被大神喷了好几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定义就是一个常量,张三还是张三,即使他妈叫他狗剩,M就是1,不能为其它,不分配地址给他。程序中用到数 ...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确实被大神喷了好几顿啊

牛逼了,喷回去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