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G做的USB--HUB无法识别

楼主:
使用GL850G扩展4USB接口,2个设计为直接USB2个与FT232芯片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在同一电脑的不同USB,有的USB能识别出虚拟的COM,USB也可使用。芯片18脚驱动的LED发光。有的USB口,上插上的瞬间会亮下,然后熄灭,没有提示未知设备,用万用表测试电压USB的电压均正确。不能识别它的USB口,用J_link下载程序,使用别的USB设备都正常,且都是前置USB
硬件设计上:GL850G的复位电路是68K0.1UF的组合,芯片第4脚通过680欧电阻接地。

网友:
电路图吗?

网友:
手绘的,麻烦您帮看下是否有问题,有的USB接口是可以识别,有的是无法识别的

网友A:
680R是无法识别的,有高速模式或者全速模式,你换成0R或者1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0R是无法识别的,有高速模式或者全速模式,你换成0R或者1k试试。

官方要求的就是680R 别坑人了。

网友:
用过fe1.1s。没用过这个料

网友:
看一下芯片的手册上面有没有说电源滤波要用什么电容,加几个滤波电容试试他能否正常工作。上次就是无法识别然后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能识别USB2.0控制器,下面接的就USB转串口就无法识别了

网友:
我的问题得到一部分解决,问题是插上外USB能识别USB控制器,但是下接的USB转串口没有反应,调试一下午发现,还是需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