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作图

楼主:
通过ADC采集信号显示在单片机的LCD上了  但是点比较稀疏
想要把点连成线,但是点是连续采的,一次采集满屏128个点,用了一个成熟的算法 就是已知起点和终点然后连线
但是起点和终点怎么确定呢,思路不太清晰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的是128*64的屏吗?如果是的话,满屏128个点采完了同时显示,神仙都连不了线的,因为相邻两个点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插入的地方了。因为连线连在相邻两点之间,这些插入的点,也是要靠屏幕上的点来实现的呀。

网友B:
能不能试着把采样的时间尽量减小这样两个点之间的差值相对没有那么大看起来会比较像连起来的线。或者将相邻两次采样的点按一定的间距X值放置,然后再将两个点连起来。

网友C:
连续采样,楼主你用模拟电路搭的?

网友D:
你得把采样点分散开来,然后相邻两点分别作为起点和终点画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网友:
起点(1,y1)终点(2,y2),接着起点是(2,y2)终点是(3,y3)

网友E:
一个点用两次 上一段线的终点 下一段线的起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得把采样点分散开来,然后相邻两点分别作为起点和终点画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怎么分散呢?   一次采满屏 中间好像没办法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128*64的屏吗?如果是的话,满屏128个点采完了同时显示,神仙都连不了线的,因为相邻两个点之间没有 ...

可是心电图时刻在变 就只能采满屏然后清屏再采  来实时显示
您有什么更好的算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试着把采样的时间尽量减小这样两个点之间的差值相对没有那么大看起来会比较像连起来的线。或者将相邻 ...

好像不是采样时间决定的呀   LCD是一列一列的描点,每一列都有一个点..
我用的是重复采样  怎么控制相邻两个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续采样,楼主你用模拟电路搭的?

单片机AD采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点用两次 上一段线的终点 下一段线的起点

就是现在没办法孤立出来每一个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分散呢?   一次采满屏 中间好像没办法分?

就是你点距设置大一点就可以,比如你现在的点距是1,要是这样画直线,结果就是黑糊糊的一片,你把点距设置成比如5这样的,画出来的直线就不会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点距设置大一点就可以,比如你现在的点距是1,要是这样画直线,结果就是黑糊糊的一片,你把点距设 ...

是让采样的点数少一些么?可是那样就不准确了呀  心电那个R波 有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C:
我用集成传感器,还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集成传感器,还没调好

哦哦,我们使用模拟电路分模块搭的  也还在调..

网友C:
模拟的已经做过了,电路我有,没问题,程序这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已经做过了,电路我有,没问题,程序这没有

可以分享下嘛~好人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分享下嘛~好人好人

资料已存档,得翻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分享下嘛~好人好人

程序我的是MSP430F5529的  还在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是心电图时刻在变 就只能采满屏然后清屏再采  来实时显示
您有什么更好的算法吗?

你得先看看采样前的模拟信号波形,然后再看看自己的采样速率够不够。如果采样率足够,满屏128点,应该波形远看也不错了,不用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