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cerebot 32mx4 求教

楼主:
cerebot 32mx4    的板子到手 半个月了    就是不会用啊   怎么办      一个官方led 的demo都编译不起来     也烧不进去
好急啊    我用的是 mplab x ide v3.35

网友:
PIC32位的MUC ?表示没有用过。

网友A:
Microchip的开发工具就是mplab x ide和PIC32编译器,应该很好安装和编译的。

网友:
可在线编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的开发工具就是mplab x ide和PIC32编译器,应该很好安装和编译的。

安装  是都安装好了   但是    打开给的官方例程    编译就会报错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在线的不支持PIC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  是都安装好了   但是    打开给的官方例程    编译就会报错

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
自己写个demo吧,官方历程都是需要调用很多库文件,文件夹路径改变,就不能用了,很蛋疼的

网友:
PIC的都是用在线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

错误提示  是这个    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误提示  是这个    不知道怎么改

找不到头文件,需要检查一下文件,以及设置搜索目录

网友C:
卧槽,自己买的?真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自己买的?真有钱

这。。。。。。。。

网友:
最后用    mplab v8.89   运行成功给的led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