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的FPGA,关于lvds如何使用

楼主:
lattice公司的FPGA的LVDS模块怎样开发,输出引脚连至LVDS引脚后,输出的信号应该有两个,为什么引脚分配只能分配一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Lattice sample doc上的 模块输入输出表,上面写的 有 p 有n
Signal Width Type Description
i_sysclk 1 Input Pixel clock for LVDS display
i_sysrst 1 Input Active High System Reset
i_3p5pllclk 1 Input 3.5x of pixel clock for LVDS Display
i_data 28 Input FIFO output data, with the read clock same as i_sysclk
o_serdes_lock 1 Output SERDES lock signal. Only when this signal is high, the
LVDS_Tx module is ready to accept input data
o_read_en 1 Output Read enable signal to FIFO
o_lvdsdatap 4 Output LVDS non-inverted data output
o_lvdsdatan 4 Output LVDS inverted data output
o_lvdsclkp 1 Output LVDS non-inverted clock output
o_lvdsclkn 1 Output LVDS inverted clock output

网友B:
另外一个估计是有系统自动分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估计是有系统自动分配

今天打开引脚分配,查看了一下,的确是会自动分配另一个引脚,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ttice sample doc上的 模块输入输出表,上面写的 有 p 有n
Signal Width Type Description
i_sysclk 1  ...

嗯嗯,这个知道。已经解决了,谢了哈

网友C:
差分引脚,可以只分配P极性。也可以两个极性都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引脚,可以只分配P极性。也可以两个极性都分配。

但是分配了P极引脚,再分配对应的N极时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