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电流反馈型运放做差分放大时,需注意运放那些参数?

楼主:
影响参数:
1、同相和反相端输入电阻存在较大差异,是否会引起失调电压变大;
2、作为差分放大时对运放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是你老师出的题目?不考虑功率或者特殊的高频率应用,一般我是不用电流反馈的运放

网友B:
436就是电流转换器,工作电流比较大点,正负五伏时达三十多毫安,这就是TEK差分探头用的IC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xqcowj_JUkLbZS8DHC

打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老师出的题目?不考虑功率或者特殊的高频率应用,一般我是不用电流反馈的运放

电压反馈型的带宽积不够,需要考虑电流反馈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6就是电流转换器,工作电流比较大点,正负五伏时达三十多毫安,这就是TEK差分探头用的IC
          http ...

我实际使用的是AD8009,在1Hz~200MHz带宽内超过3dB波动,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B:
这一款满足不了你吗? 100M时达-3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款满足不了你吗? 100M时达-3db

是的,我实际要做到1Hz~200MHz,不超过3dB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