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楼主:
选择了一种型号的电源芯片,它的输出电压满足要求,输出电流最大为3A(但不想使用此芯片),想换另一种电源芯片,此芯片最大输出电流为2.5A,想在就是不知道输出电流是否满足电路要求,电路所需要电源的驱动能力应该怎样计算,是不是把每个芯片引脚所需要的电流加起来计算总电流?

网友A:
一个电路设计好之后,怎样选择电源芯片以满足电路对电流的要求(防止因驱动电流过小电路跑不起来)?

网友B:
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就能说明是最大驱动能力
与芯片每个管脚需要的电流基本上没关系,,,
但每个芯片总的消耗,看该芯片的静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路设计好之后,怎样选择电源芯片以满足电路对电流的要求(防止因驱动电流过小电路跑不起来)?

应该在电路设计之处,就应该确定电源芯片,不然如何说设计好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电路设计之处,就应该确定电源芯片,不然如何说设计好了呢

设计之初已经选了一款电源芯片,不过临时决定改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就能说明是最大驱动能力
与芯片每个管脚需要的电流基本上没关系,,,
但每个芯片总的 ...

请问在电路设计之初,怎样判断电源芯片的驱动能力满足电路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电路设计之初,怎样判断电源芯片的驱动能力满足电路的要求?

估计我们理解的设计之初不同

知道电路的功能,供电结构,输出参数,确定电源主控芯片,画电路的原理图之前是不是要在知道需要什么芯片,这是电路设计之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电路设计之初,怎样判断电源芯片的驱动能力满足电路的要求?

电路设计是按需设计
需要输出的电压范围,多大输出电流范围,来考虑选择什么样的驱动芯片

网友:
“是不是把每个芯片引脚所需要的电流加起来计算总电流?”
不是。
务必把芯片消耗的电流和负载消耗的电流区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电路设计之初,怎样判断电源芯片的驱动能力满足电路的要求?

“请问在电路设计之初,怎样判断电源芯片的驱动能力满足电路的要求?”
“电路设计之初”还没有电路,如何能够知道需要多少电流?连需要多高电压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之初已经选了一款电源芯片,不过临时决定改掉。

“设计之初已经选了一款电源芯片,不过临时决定改掉。”
常有这种事情。
原因可能有:
原型号停产。
市场上买不到。
原型号经实际使用发现不能满足要求。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我们理解的设计之初不同

知道电路的功能,供电结构,输出参数,确定电源主控芯片,画电路的原理图 ...

能详细讲讲相关知识吗?或者推荐个参考文章?我不太清楚你说的供电结构,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讲讲相关知识吗?或者推荐个参考文章?我不太清楚你说的供电结构,望指教

设计一个电路,电路需要直流电源供电,供电电压多大,电流多大是必须的
比如需要5V,2A,或者3.3V,1A
这个供电电压是电池供电,还是交流220V进行转换dc供电
电池供电需要DCDC转换芯片,交流供电一般需要考虑是隔离还是非隔离等等,,就是这些内容
若,“设计之初已经选了一款电源芯片,不过临时决定改掉。” 临时改掉,就临时更换芯片,厂商多的是,芯片也多如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