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板子驱动电流

楼主:
设计了一块板子,所需要的电压都知道,但电流不知怎样计算,怎样选择一款电源芯片来满足电路的需要,电流选大了会烧坏板子,选小了带不起来,现在好困惑,望大神指点一番。

网友A:
电流大了会烧坏板子?什么情况?还是请楼主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了会烧坏板子?什么情况?还是请楼主说清楚一点

如果该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过大,板子不会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该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过大,板子不会烧坏吗?

输出电流过大,都不会限流吗

家里的水龙头一直开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该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过大,板子不会烧坏吗?

芯片标注的电流值是它的最大输出能力,但是负载是多大就会多大

网友:
“电流选大了会烧坏板子”
没有的事。
大马拉小车,大马很轻松,小车也不会损坏。这和小车上面装载过重货物压断轴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