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

楼主:
电源芯片的驱动电流由什么决定?

网友:
是由该芯片的制作工艺决定

芯片的资料datasheet 都有详细参数试验曲线说明

网友A:
你所说“电源芯片的驱动电流”意义不明。不知道是指电源芯片驱动负载的电流,还是电源芯片消耗的电源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电源芯片的驱动电流”意义不明。不知道是指电源芯片驱动负载的电流,还是电源芯片消耗的电源电流。

驱动负载的电流

网友A:
电源控制芯片驱动负载的电流,由电源控制芯片输出电压、负载性质共同决定,多数情况还与驱动信号频率有关。
例如开关电源控制芯片驱动两支功率MOS管作PWM输出,该芯片驱动MOS管的电流就与芯片供电电压、MOS管输入电容(包括密勒电容)、开关频率有关。大体上与这三项都是成正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控制芯片驱动负载的电流,由电源控制芯片输出电压、负载性质共同决定,多数情况还与驱动信号频率有关 ...

也就是说电源IC的输出电流不是一个 确定值,但它有一个最大值,我说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电源IC的输出电流不是一个 确定值,但它有一个最大值,我说的对吗?

“也就是说电源IC的输出电流不是一个 确定值,但它有一个最大值”
应该说“有一个最大允许值”。
应该说明,“最大允许值”往往还分平均值的最大允许值和峰值的最大允许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电源IC的输出电流不是一个 确定值,但它有一个最大值”
应该说“有一个最大允许值”。
应该 ...

请问,假如我使用的电源IC最大输出电流为3A,那我所设计的板子所需要多大的电流应该怎样计算呢呢。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板子,照着芯片的DATASHEET把引脚都连好了,电源引脚由电源模块供电,但是我不太了解整个板子所需要的驱动电流,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假如我使用的电源IC最大输出电流为3A,那我所设计的板子所需要多大的电流应该怎样计算呢呢。
我现 ...

“假如我使用的电源IC最大输出电流为3A,那我所设计的板子所需要多大的电流应该怎样计算呢呢”
没有具体电路和器件型号,没办法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假如我使用的电源IC最大输出电流为3A,那我所设计的板子所需要多大的电流应该怎样计算呢呢。
我现 ...

“但是我不太了解整个板子所需要的驱动电流,能指点一下吗?”
即使有了详细的电原理图,有各元件数值,有各器件型号,详细计算整个板子需要多大电流,也是非常冗长繁杂的事情。
通常是估计一下,然后放些余量,因为详细计算根本没有必要。你的电源供给不会是恰恰好一点富裕量都没有。一般情况,电源供给总要留个1.5~2倍富裕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不太了解整个板子所需要的驱动电流,能指点一下吗?”
即使有了详细的电原理图,有各元件数值, ...

富裕量如果太大了只是资源浪费这一个缺点吗?还有怎样估算输出电流(就拿芯片的最小系统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裕量如果太大了只是资源浪费这一个缺点吗?还有怎样估算输出电流(就拿芯片的最小系统来说)?

“富裕量如果太大了只是资源浪费这一个缺点吗?”
还有:成本、体积、重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