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师在,帮忙分析分析这块板子,有那些错误点,怎么画的更好呢?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师在,帮忙分析分析这块板子,有那些错误点,怎么画的更好呢?感谢~~~

BM305--CM--NEW.pcb

网友:
帮楼主上个图!

网友:
楼主最好截图出来,大家不一定都跟你用同样的软件

网友A:
AD,包括99SE表示打不开

网友:
两层板?走线最好不要走小于90度的。还有看到有些地方线挺粗的,应该是一些电源线吧,你电源线很粗但是,电源线的过孔却很小,这个是不是有些不合适,有的电源上下走的该用铺铜多留过孔的就得用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包括99SE表示打不开

PADS文件

网友:
楼主把U7顺时针转90度,左边的线走得不更短一些了吗?

R37以右的0805元件,放在所驱动的器件附近,走线就可以减少好多。

网友:
贴片元件放得那么规矩,板子的审阅是个外行人吗?

网友:
还有,芯片的3.3V供电端,都要在芯片最近处接上一个电容。 而楼主的布局,一只都没有!

楼主说:怎么画的更好,好象现在自己认为 “ 好 ” 了?   呵呵,要我给你一个评价吗?

网友:
这个X1应该紧跟它的主子。

网友:
也不能光走通,还要考虑EM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