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

楼主:
为什么电源IC输出电流会有限制,为什么不能跟电池一样输出电流随负载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
电源IC如果不限留,短路后果会很严重吧,你看锂电池都会有保护板,只有动力电池才不会加保护板,动力电池短路那是很可怕的,还是从安全叫度考虑的吧

网友:
电池的输出是跟负载不同而不同吗
负载太大,电池也玩完
所以锂电池要有限流保护,其他电池也要有限流措施

任何电源芯片的输出都是要有限制的
有芯片制作工艺的原因,有效率的原因

网友:
电源芯片输出电流也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并非固定不变。
电源芯片输出电流之所以要有限制,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芯片损坏。这和电池是一样的,电池也有最大电流限制,不信你就拿一节新的干电池试试,看看是否会发热。

网友:
电源芯片内部的MOS管如果没有电流限制,电流超过MOS管一定值后会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