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两个N-MOS对接的原理

楼主:
看到一个电路上用来控制加热的电路,感觉这两个MOS管比较奇怪,请帮忙分析一下其原理。示意电路图如下
输入电压为25V,R2的10欧电阻是加热丝。光耦的第一脚接单片机的控制引脚。
两个nmos管这样接的目的是什么,用单路的不行吗,这样有什么好处?
中间1M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两支功率MOS管源极联接,门极也联接,在两支MOS管作为交流开关的电路中见过。这种源极与门极联接的,没有见过,也分析不出来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支功率MOS管源极联接,门极也联接,在两支MOS管作为交流开关的电路中见过。这种源极与门极联接的,没有见 ...

谢谢!
根据作用分析就是一个开关作用的,有可能是双向的。
因为说明书上说输入不分正反向,只要是直流25V就行。

网友B:
貌似在multisim的仿真电路图,,
在软件里,把接单片机的一脚分别给个高或低信号,后面接个示波器看波形

这种接法确实见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在multisim的仿真电路图,,
在软件里,把接单片机的一脚分别给个高或低信号,后面接个示波器看波形
...

下面是给高低电平的状态,分析不出什么东西来。电阻换了阻值,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
根据作用分析就是一个开关作用的,有可能是双向的。
因为说明书上说输入不分正反向,只要是直流 ...

既然是直流,何必“输入不分正反向”?两支MOS管总比一支贵。可以用一支管子,用了两支就是浪费。
而且,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出来这个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直流,何必“输入不分正反向”?两支MOS管总比一支贵。可以用一支管子,用了两支就是浪费。
而且 ...

我也怀疑老外的脑子进水了,用一只完成的事非要用两只。
输入电压标的是25VADC,应该是不区分正反向吧。
这个板子上不止加热这个地方这样用,输入的信号也是类似于这种结构,不过是两只信号用的管子的G和S都接在一起了,信号的输入输出在两个D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老外的脑子进水了,用一只完成的事非要用两只。
输入电压标的是25VADC,应该是不区分正反向吧。 ...

从首帖图中看,Q1假定导通,其源极电流分成两支:一是到Q2的门极,二是到光耦(1M电阻很大,相对于10欧电阻上的电流可以忽略)。但Q2门极是绝缘的,没有电流。所以,全部加热电流都流入光耦。光耦绝对不可以通过这么大的电流(25V/10ohm,2.5A)。
怀疑电路有错。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错误的。
Q2也接反了。

Q1有DS极没有通路。

网友:
原图估计是想画一个双向开关,却没画对。
1、双向开关的两个FET应S、G分别对接;
2、光耦之后应给FET提供G-S电压。

网友:
电路中没有加热可用的功率电流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首帖图中看,Q1假定导通,其源极电流分成两支:一是到Q2的门极,二是到光耦(1M电阻很大,相对于10欧电 ...

10欧姆电阻在这只是个示意,没有量准确数值是多少。
但是接法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是错误的。
Q2也接反了。

Q1有DS极没有通路。
是我看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支功率MOS管源极联接,门极也联接,在两支MOS管作为交流开关的电路中见过。这种源极与门极联接的,没有见 ...

您好  最近想做一个两个MOS的源极串联起来单独控制交流的通断,走火线来控制,请问一下有我2哥mos该怎么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最近想做一个两个MOS的源极串联起来单独控制交流的通断,走火线来控制,请问一下有我2哥mos该怎么 ...

E为辅助电源,其电压必须足够大,可以使MOS管充分导通。K为开关,闭合时两MOS管门极得电导通(A端与B端之间电阻很小)。R为放电电阻。
在开关频率很低时,E和K可以用一个整流电源来代替。
电源E必须“悬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好  最近想做一个两个MOS的源极串联起来单独控制交流的通断,走火线来控制,请问一下有我2哥mos该怎么 ...

另一个方法是使用一个整流桥,MOS管(或者双极型管)接整流桥直流输出端,交流电接整流桥两个交流端。
此方法同样需要“悬空”电源,缺点是管压降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方法是使用一个整流桥,MOS管(或者双极型管)接整流桥直流输出端,交流电接整流桥两个交流端。
此 ...

请教一下maychang,如楼主的电路,接对后,直接用光耦,不加隔离电源激励,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或者是说,有没有办法用分立元件的方案(不需要隔离电源)去实现PHOTOMOS(如AQY21)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maychang,如楼主的电路,接对后,直接用光耦,不加隔离电源激励,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如楼主的电路,接对后,直接用光耦,不加隔离电源激励,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这个电路,MOS管不会导通,永远处于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楼主的电路,接对后,直接用光耦,不加隔离电源激励,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这个电路,MOS管不会导通 ...

再请教一下,如photoMOS里面也不需要隔离电源,里面是如何实现驱动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请教一下,如photoMOS里面也不需要隔离电源,里面是如何实现驱动G呢?

如photoMOS里面也不需要隔离电源,里面是如何实现驱动G呢?

这个我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