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一下 下面这个电源芯片的工作方式和电路分析

楼主:
最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是怎样工作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啊  大神

详细具体解释其工作,在论坛里面办不到。
建议看这本《开关电源设计》。有关反极性电路是从第24页开始,但我建议你从第6页开始。

三种基本拓扑弄清楚之后,再对照你所使用的芯片datasheet,弄清楚基准、比较、PWM产生、反馈电路(均在芯片内)。

网友B:
从U4、L2、D1联接方式看,这是一个Buck-Boost电路,也称极性反转电路。其输出端对地为负(与输入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U4、L2、D1联接方式看,这是一个Buck-Boost电路,也称极性反转电路。其输出端对地为负(与输入相反)。

能不能具体点啊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