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和dsp2812的ad参考电源

楼主:
1,参考电源的意义是设置一个电压的最高上线吗?如内部参考电源是3v,那么adin输入3v时候得到4095.
2,  28335的外部参考电源选择有三个,假如设置为1.5,外接1.5v的电压源,那么adin输入1.5v时候得到4095吗?
3 , 2812 设置的外部参考电源是1v,2v接在refp 和refm,这个是在替代什么呢?两个电压怎么替代一个内部的3v参考电压呢??

网友:
1、是
2、是
3、不知道具体怎么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
2、是
3、不知道具体怎么接的呢?

版主请看

dsp2812外部参考电源接入

dsp2812外部参考电源接入

网友A:
参考电源是一个,有两个引脚,一个后缀N,一个后缀P,它们在工作时,相当于采样P的值后,减去采样N端看得的值。这样接的是在某些系统中连接方便。一般情况下将N端直接接地。

知道了这个,楼主应该能理解参考源的两个引脚的接法吧?

再 者,我觉得,看参考资料真的不如看原版手册,把手册理解好了(当然要有一定基础),芯片自然就掌握了。参考资料看着好看,但它存在好多不完备的,有时还可能误导。

网友:
我明白版主你的意思了:参考电源是两点电位的差值!
感谢版主的建议,我应该多看看原版手册
我曾经这么测量过:
2812设置为内部参考电源没有外部输入,电路解法如图工作的时候测量这两引脚电压分别是1v  2v!

dsp2812内部参考电压

dsp2812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源是一个,有两个引脚,一个后缀N,一个后缀P,它们在工作时,相当于采样P的值后,减去采样N端看得的 ...

对不起   上图发错了  这个是我想发的

网友:
如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应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