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iPhone5s换屏教程

楼主:
前段时间去打球的时候,5s放在口袋里,然后进汗水了,屏幕莫名其妙的就黑了一块

然后果断在某宝买了一块总成,回来装上

首先卸下底部的两颗螺丝,用吸盘取下屏幕

卸下排线的盖板,三颗螺丝,用撬棒撬下前置摄像头/听筒排线,显示屏排线

取下已经坏的屏幕,卸下屏幕后面的配件,屏幕支架、听筒摄像头组件,Home键

装上新的屏幕,这个屏幕排线有点问题,毕竟便宜,但是不影响使用

试机,ok

与原来的屏幕对比

最后装好了

下一期:iPhone5维修实录

网友:
楼主修手机的

网友A: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B:
楼主手机真多,坏了一个还有拍照的楼上两位都没说到重点哈哈哈楼主土豪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机真多,坏了一个还有拍照的楼上两位都没说到重点哈哈哈楼 ...

现在手机又没那么容易坏的,很多手机退休是玩不动游戏或者被厂家广告忽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又没那么容易坏的,很多手机退休是玩不动游戏或者被厂家广告忽悠的吧

我的退役手机基本都是寿终正寝退役只有一个碎屏手机,勉强能用,经常提示内存不足,我尼玛就安装了个浏览器和扣扣

网友D:
有没有做一下比较,自己动手花费和找专卖店维修费用差多少?

网友E:
我修过4的屏,还有红米note的屏!

网友F:
感谢分享,看屏幕的状态觉得是液晶被压了,然后漏液了

网友:
我不是修手机的,我是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机真多,坏了一个还有拍照的楼上两位都没说到重点哈哈哈楼 ...

都是三手战斗成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做一下比较,自己动手花费和找专卖店维修费用差多少?

差很多,我在网上买的屏幕总成115,在外面修要300多,而且还会被掉包零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看屏幕的状态觉得是液晶被压了,然后漏液了

我也是带别人修的,他说是进水了,我也感觉是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4的屏,还有红米note的屏!

那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