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 定量 分析下面的有源滤波器

楼主:
怎样 定量 分析下面的有源滤波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专门在线计算的吗?

网友:
想要简单,想要直接出结果,用仿真软件。不过,仿真结果的精度往往不是很高。

网友:
要说这个计算还是容易的(是在原理上),因为它的反馈只有一路C41,写出它的传输方程即可。
但也是复杂的,计算的式子不象电阻网络那样容易。

网友:
楼主要输入研究,可以看看
“有源滤波器的高级资料
http://bbs.21ic.com/icview-662494-1-1.html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专门在线计算的吗?

大神   能不能把网址发给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