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己做了一个用MSP430G2553的小板子,但发现使用SBW下载调试的时候,一直出...

楼主:
问题见标题求大神解决。

网友:
最近自己做了一个用MSP430G2553的小板子,但发现使用SBW下载调试的时候,一直出现错误,unknown device!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Rst、Test两pin的时序,并与Launch Pad下载时序相对比,发现我的时序如下图一样是断续的。  刚开始,怀疑是复位电路,电容的问题,但是更换过1.2nf、2.2nF、680pF,发现问题还是一样的,还请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大神们帮忙指点下!

网友A:
看看官方的仿真电路

网友B:
我也觉得要参考下官方原理图,我记得以前芯片下好程序后不工作,后来将某个引脚接地后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官方的仿真电路

是launchpad的板子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要参考下官方原理图,我记得以前芯片下好程序后不工作,后来将某个引脚接地后就可以工作了。

那你的程序下进去了么,在sbw模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程序下进去了么,在sbw模式下?

我没有直接在平台上下过,由于功能简单我就直接在lunch板子上下载好后插到工作平台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直接在平台上下过,由于功能简单我就直接在lunch板子上下载好后插到工作平台上的。

那不是自己做的一个板子么,你那个是贴片式封装么?还是直插式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自己做的一个板子么,你那个是贴片式封装么?还是直插式的封装

是自己做的板子,直插式的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怎么弄得

网友E:
就这么接,VCC,GND不说了,记得仿真器的VCC跟目标板的VCC接好。

REST接电阻上拉到VCC,不要下面的电容。
TEST直接接到仿真器的TEST。

这个电路我搭过,运行正常,就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怎么弄得

搞定了,主要还是复位电容和上拉电阻的参数问题,按照官方的launchpad来设置就可以了,我这边可以用swd的三线制下载,芯片由外部供电。

网友D:
OK  我也搞定了  三线制  两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OK  我也搞定了  三线制  两接口

大神,sbl二线制下载,怎么弄,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么接,VCC,GND不说了,记得仿真器的VCC跟目标板的VCC接好。

REST接电阻上拉到VCC,不要下面的 ...

你好,数据手册那里好像是接四条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