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我下面的电路一个信号源进行仿真

楼主:
要求经过以上电路滤波以后  得到的通带信号频率是60KHZ附近   怎样给信号源进行仿真  (我用的软件是multisim)  麻烦各位大神说的详细一点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主要意思指的是怎么给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主要意思指的是怎么给信号源

等了三分钟也没有看到图。
只好简单回复一下。
如果仅仅是看波特图的话,随便给个任意信号源即可,不必考虑信号源频率幅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