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 ECU软件 单体测试

楼主:
如图,是车载有名的 V 字模型,
式样,开发,测试,发布 大都是按这个来的。

关于测试,有整体测试 和 回滚测试

今天这个 主要说 ECU 单体测试部分。

1. 需求信息
2. 语言(脚本也行,只要是可修改,可维护即可)
3. 测试平台 (支撑测试的 软件 & 硬件

网友:
网络部分 单体测试,典型的 用Vector 公司的工具

需求:通行报文数据管理 和 特定式样
语言:自动测试设定,或用CAPL编程
硬件 : CAN,LIN, Flexray, MOST接口, CAN Stress
软件:CANanalyzer, CANoe

平台 - 硬件

平台 - 硬件

平台 - 软件

平台 - 软件

平台 - 软件

平台 - 软件

平台 - 软件

平台 - 软件

平台 - 软件

平台 - 软件

报文数据

报文数据

报文数据

报文数据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版主,在做总线开发时,需要用到CANNoe的仿真功能,那么我们到底是仿真什么呢,有没必要?在实际中是不是只运用了CANoe的测试功能对各控制器做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版主,在做总线开发时,需要用到CANNoe的仿真功能,那么我们到底是仿真什么呢,有没必要? ...

不一定用CANoe,太贵。

测试什么,根据你的需求,用什么工具,看那个工具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另外,有些 整车 厂商用CAnoe的其他功能,就看vector是怎么忽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用CANoe,太贵。

测试什么,根据你的需求,用什么工具,看那个工具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另外,有些 ...

有其他便宜的选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其他便宜的选项不?

有啊,
自动动手 用 arduino做,上位软件自己写,没什么不可以的。
Vector的工具也是人写的,且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
自动动手 用 arduino做,上位软件自己写,没什么不可以的。
Vector的工具也是人写的,且不是万 ...

最近正好打算做类似的东西,回头一定在论坛分享

网友:
好东东,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