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个TI参考设计的无源滤波器网络

楼主:
        这是TI的TIPD191参考设计(具有直流抑制功能的仪表放大器参考设计),仪表放大器前端的无源滤波网络有点意思,我一直都不太理解这样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模拟电子千变万化,这样的电路是约定俗成还是因地制宜,大家一起来讨论它的设计和传递函数。(话说这应该是个前端滤波网络吧

TIPD191-Schmatic.pdf (317.66 KB, 下载次数: 4)

网友A:
这显然对共模信号和差动信号都构成一阶低通。至于电阻电容数值,则根据低通转折频率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显然对共模信号和差动信号都构成一阶低通。至于电阻电容数值,则根据低通转折频率而定。

为什么这个电路稍显复杂,两个跨接的C8,C1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个电路稍显复杂,两个跨接的C8,C13的作用是什么

C13是接在两个输入到地之间,实际是两支0.01uF电容与C6C7并联。不要受其画法迷惑,C13就是两支电容。
C8显然衰减差动信号。

网友:
C13是接在两个输入到地之间,实际是两支0.01uF电容与C6C7并联。不要受其画法迷惑,C13就是两支电容。
C8显然衰减差动信号。

C8衰减差动信号,怎么理解?C13我知道是两个电容,为什么放在后面,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