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 为啥烧了一个代码测试例程 移动板子的时候,灯会变亮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 为啥烧了一个代码测试例程  移动板子的时候,灯会变亮     测试文件名字是ufun_core_test   就是这个文件夹下的工程

还有超级终端上的x y z  的值分别是相对于什么的

网友A:
会不会有加速度检测

网友B:
是不是碰到了上面的触摸按键

网友:
板子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碰到了上面的触摸按键

应该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碰到了上面的触摸按键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加速度检测

可能是吧   在给的ufun 学习资料上没见到

网友C:
测试例程ufun_core_test,做的非常好。
1、碰触触摸按键,背面LED3会亮,和三色LED1无关;
2、灯会变亮是加速度计LIS3DH采集XYZ三轴值,从而显示对应颜色亮度。
3、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4、红色——沿着短边移动;绿色——沿着长边移动;绿色…………
mian()函数:
RGB灯控制子函数:

main()

mai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试例程ufun_core_test,做的非常好。
1、碰触触摸按键,背面LED3会亮,和三色LED1无关;
2、灯会变亮是 ...

因为我的电脑是win7的所以UFUN给的串口调试助手用不了      我有putty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我的电脑是win7的所以UFUN给的串口调试助手用不了      我有putty    应该是一样的吧

1、WIN7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
2、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WIN7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
2、是一样的

哦哦  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