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关于汽车上的电源有哪些形式?插座还是USB的?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关于汽车上的电源有哪些形式?有插座还是USB的?我最近在做一个系统,想用汽车上的电源做供电?但是没有实际车考察,不知道汽车上面可以用USB还是插座?电压是多少伏的?最大电流是多少?听过点烟器,不知道那个怎么用?求教!!

网友A:
点烟器是个插座,你的用电设备可以从这个插座取电。
你最好是看看小汽车的实际配线,直接眼见为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烟器是个插座,你的用电设备可以从这个插座取电。
你最好是看看小汽车的实际配线,直接眼见为实。

插座?是直接可以用手机适配器的插进去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是直接可以用手机适配器的插进去用吗?

当然不能用手机适配器直接插进去用。
是不是还想用耳机插头插上去啊?
你请小汽车主人让你看看点烟器,立刻你就知道了。
百闻不如一见。

网友:
现在有车载充电器,把电池12v转成5v,接口一般都是电压器输入,usb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