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试用webrepl 连接STA模式下的ESP8266

楼主:
使用环境:带有无线路由器的局域网,PC台机

第一步,通过串口设定ESP8266的WIFI工作在STA模式,并连接路由器。
所需要的命令在help()里都有了,拷贝为命令,在图中的红色框内;
ESP8266成功连上路由器后,串口输出的结果见黄色框内,其中需要特别记下绿色圈里的IP。

第二步,用Chrome 打开webrepl.html
(相关内容可参照D板主的文章:http://www.micro-python.com/foru ... d=58&extra=page%3D3

修改原来的IP(192.168.4.1),改成第一步提到的绿色圈里的IP,端口8266不用改。

点连接,设密码(至少要4位),复位,再来连接,输密码。。。

如能成功,下次使用就可以不用再通过串口了。

上图是help(),及 demos里的led_test命令执行情形。

试用感觉:基本可以使用,常常遭遇断线,需要重新连接。
比如 help() 执行后直接断线!

发送文件,还不会用;
收取文件,也是被直接断线!

网友:
websocket 连进去?自带是开着的?

网友:
使用webrepl,需要在boot.py或main.py中打开webrepl功能,官方默认是关闭的,在我们的ESP8266固件中默认是打开的。

复制文件的方法:

在webrepl目录下,运行webrepl_cli.py

查看帮助
webrepl_cli.py --help

基本用法(下面的IP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webrepl_cli.py  : - Copy remote file to local file
webrepl_cli.py   : - Copy local file to remote file

上传文件
webrepl_cli.py main.py 192.168.4.1:/
webrepl_cli.py user.py 192.168.4.1:/app/

下载文件
webrepl_cli.py 192.168.1.110:/boot.py d:/

网友A:
如何能让你一个程序开机自动运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能让你一个程序开机自动运行呢?

应该是可以的。
建议另起主题帖,请版主做权威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