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tm32L152给SD卡创建文本,但是数据无法写入成功

楼主:
刚开始学习文件系统,给单片机移植了fat文件系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创建了一个文本文件(比如说是y.txt),然后给这个文本文件写入一段文本,通过电脑查看SD卡里的内容,显示这个文本文件(y.txt)显示还是0字节;

同时连接是会出现修复U盘的提示。也就是说往文本文件里写数据没有成功。
但是如果我通过电脑给这个文本文件写一句话,保存后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在通过单片机给这个文件进行写数据,那么我写的数据量不能超过这个文本文件的13字节,不超过的部分,可以通过电脑正常显示,也可以通过单片机读文件操作。超过的部分通过电脑查看,或者单片机读文件操作读是不成功看不到的

网友:
来自 21楼

问题已经变向的解决了,换成了官方例子下包含的FATFS版本可以用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读一下扇区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贴一贴你C语言操作读写文件的代码

网友A:
单独读写扇区  正常嘛

网友B:
怀疑你没有修改文件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读写扇区  正常嘛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没有修改文件长度

修改了

网友C:
贴出代码看看行不行,我原来出现过只能创建文件,不能读写文件,是因为读写函数有问题。

网友:
void Test_f_write(void)//写数据到文件,如果没有此文件则创建文件
{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FIL Make_file;
    char file_name[20]="jj.txt";
    char Storage_buffer[] ="1234567890";
        UINT bw;
        //检测磁盘是否插好
        if( disk_detect_OK()==FALSE ) return;
         logout("\r\n inaert_ok:>");
    // Register a work area for logical drive 0
    f_mount(0, &fs);

        logout("\r\n Make file Name:>");
//        USART_Scanf_Name(file_name);//通过串口输入源文件路径名/dir/file.txt或者0:dir/file.txt或者0:/dir/file.txt

   res = f_open(&Make_file, file_name,  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可写方式打开 没有文件则创建
         logout("\r\n open_ok:>");
         die(res);
   res = f_lseek(&Make_file, bsize); //指针移到文件最后
   logout("\r\n seek_ok:>");
         die(res);
         res = f_write(&Make_file, Storage_buffer, (sizeof (Storage_buffer))-1 , &bw); //每次需要写入的数据字节数,去掉最后的\0所以-1
   logout("\r\n write_ok:>");
         die(res);
         //logout("文件大小=%d字节\r\n",Make_file.fsize);
        res = f_lseek(&Make_file, Make_file.fsize); //指针移到文件最后
        //logout("文件大小=%d字节\r\n",Make_file.fsize);
        f_close(&Make_file);//关闭文件
        logout("\r\n close_ok:>");
  //logout("文件大小=%d字节\r\n",Make_file.fsize);
        logout("\r\n写文件测试OK!\r\n");

        // Unregister a work area before discard it
   f_mount(0, NULL);
}

//其中调用的f_wriite函数如下
FRESULT f_write (
    FIL *fp,            /* Pointer to the file object */
    const void *buff,    /*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written */
    UINT btw,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
    UINT *bw            /* Pointer to number of bytes written */
)
{
    FRESULT res;
    DWORD clst, sect;
    UINT wcnt, cc;
    const BYTE *wbuff = buff;

    BYTE csect;

  bsize+=btw;
    *bw = 0;    /* Initialize byte counter */
    logout("1111111111111111111\r\n");
    res = validate(fp->fs, fp->id);            /* Check validity */
    fp->fsize =fp->fsize +btw;
    logout("wenjian=%d\r\n",fp->fsize);
    //f_sync (fp);
    if (res != FR_OK) LEAVE_FF(fp->fs, res);
    if (fp->flag & FA__ERROR)                /* Aborted file? */
        LEAVE_FF(fp->fs, FR_INT_ERR);
    logout("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r\n");
    if (!(fp->flag & FA_WRITE))                /* Check access mode */
        LEAVE_FF(fp->fs, FR_DENIED);
    if ((DWORD)(fp->fsize + btw) < fp->fsize) btw = 0;    /* File size cannot reach 4GB */
   logout("333333333333333333333333\r\n");
    for ( ;  btw;                            /* Repeat until all data written */
        wbuff += wcnt, fp->fptr += wcnt, *bw += wcnt, btw -= wcnt) {
            logout("44444444444444444\r\n");
        if ((fp->fptr % SS(fp->fs)) == 0)
        {    /* On the sector boundary? */

            csect = (BYTE)(fp->fptr / SS(fp->fs) & (fp->fs->csize - 1));    /* Sector offset in the cluster */
            if (!csect)
                {
                    /* On the cluster boundary? */
                if (fp->fptr == 0) {        /* On the top of the file? */
                    clst = fp->sclust;        /* Follow from the origin */
                    if (clst == 0)            /* When no cluster is allocated, */
                        fp->sclust = clst = create_chain(fp->fs, 0);    /* Create a new cluster chain */
                } else {                    /* Middle or end of the file */
#if _USE_FASTSEEK
                    if (fp->cltbl)
                        clst = clmt_clust(fp, fp->fptr);    /* Get cluster# from the CLMT */
                    else
#endif

                        clst = create_chain(fp->fs, fp->clust);    /* Follow or stretch cluster chain on the FAT */
                }
                if (clst == 0) break;        /* Could not allocate a new cluster (disk full) */
                if (clst == 1) ABORT(fp->fs, FR_INT_ERR);

                if (clst == 0xFFFFFFFF) ABORT(fp->fs, FR_DISK_ERR);
                fp->clust = clst;            /* Update current cluster */
                //fp->pad1 = 0;
            }

#if _FS_TINY
            if (fp->fs->winsect == fp->dsect && move_window(fp->fs, 0))    /* Write-back sector cache */
                ABORT(fp->fs, FR_DISK_ERR);
#else
            if (fp->flag & FA__DIRTY) {        /* Write-back sector cache */
                if (disk_write(fp->fs->drv, fp->buf, fp->dsect, 1) != RES_OK)
                    ABORT(fp->fs, FR_DISK_ERR);
                fp->flag &= ~FA__DIRTY;
            }
#endif
            sect = clust2sect(fp->fs, fp->clust);    /* Get current sector */
            if (!sect) ABORT(fp->fs, FR_INT_ERR);
            sect += csect;
            cc = btw / SS(fp->fs);            /* When remaining bytes >= sector size, */
            if (cc) {                        /* Write maximum contiguous sectors directly */
                if (csect + cc > fp->fs->csize)    /* Clip at cluster boundary */
                    cc = fp->fs->csize - csect;
                if (disk_write(fp->fs->drv, wbuff, sect, (BYTE)cc) != RES_OK)
                    ABORT(fp->fs, FR_DISK_ERR);
#if _FS_TINY
                if (fp->fs->winsect - sect < cc) {    /* Refill sector cache if it gets invalidated by the direct write */
                    mem_cpy(fp->fs->win, wbuff + ((fp->fs->winsect - sect) * SS(fp->fs)), SS(fp->fs));
                    //logout("tiny");
                    fp->fs->wflag = 0;
                }
#else
                if (fp->dsect - sect < cc) { /* Refill sector cache if it gets invalidated by the direct write */
                    mem_cpy(fp->buf, wbuff + ((fp->dsect - sect) * SS(fp->fs)), SS(fp->fs));
                    //logout("no tiny");
                    fp->flag &= ~FA__DIRTY;
                }
#endif
                wcnt = SS(fp->fs) * cc;        /* Number of bytes transferred */
                continue;
            }
#if _FS_TINY
            if (fp->fptr >= fp->fsize) {    /* Avoid silly cache filling at growing edge */
                if (move_window(fp->fs, 0)) ABORT(fp->fs, FR_DISK_ERR);
                fp->fs->winsect = sect;
            }
#else
            if (fp->dsect != sect) {        /* Fill sector cache with file data */
                if (fp->fptr < fp->fsize &&
                    disk_read(fp->fs->drv, fp->buf, sect, 1) != RES_OK)
                        ABORT(fp->fs, FR_DISK_ERR);
            }
#endif
            fp->dsect = sect;
        }
        logout("555555555555555555\r\n");
        wcnt = SS(fp->fs) - (fp->fptr % SS(fp->fs));/* Put partial sector into file I/O buffer */
        if (wcnt > btw) wcnt = btw;
#if _FS_TINY
        if (move_window(fp->fs, fp->dsect))    /* Move sector window */
            ABORT(fp->fs, FR_DISK_ERR);
        mem_cpy(&fp->fs->win[fp->fptr % SS(fp->fs)], wbuff, wcnt);    /* Fit partial sector */
        fp->fs->wflag = 1;
#else
        mem_cpy(&fp->buf[fp->fptr % SS(fp->fs)], wbuff, wcnt);    /* Fit partial sector */
        fp->flag |= FA__DIRTY;
#endif
    }

    if (fp->fptr > fp->fsize)
    fp->fsize = fp->fptr;    /* Update file size if needed */
    fp->flag |= FA__WRITTEN;                        /* Set file change flag */

    LEAVE_FF(fp->fs, FR_OK);
}
//感觉涉及的函数有点多,不知道该贴些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出代码看看行不行,我原来出现过只能创建文件,不能读写文件,是因为读写函数有问题。

贴了一段代码不知道能不能看出些什么问题

网友C:
使用的SPI吗?贴出来那部分代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SPI吗?贴出来那部分代码看看!
void SD_LowLevel_De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md(SD_SPI, DISABLE); /*!< SD_SPI disable */
  SPI_DeInit(SD_SPI);   /*!< DeInitializes the SD_SPI */

  /*!< SD_SPI Periph clock dis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SD_SPI_CLK, DISABLE);

  /*!< Configure SD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_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D_SPI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_SPI_MISO_PIN;
  GPIO_Init(SD_SPI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_SPI_MOSI_PIN;
  GPIO_Init(SD_SPI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_SPI_CS_PIN pin: SD Card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_CS_PIN;
  GPIO_Init(SD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_SPI_DETECT_PIN pin: SD Card detect pi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D_DETECT_PIN;
//  GPIO_Init(SD_DETEC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初始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sd卡 的读文件,创建文件,和删除文件功能都是正常的

SD_Error SD_Init(void)
{
        uint32_t i = 0;
        uint8_t r1 = 0;
        uint16_t retry = 0;
        uint8_t buf[4];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logout("sd init\r\n");
  /*!< Initialize SD_SPI */
   for(i=0;i<0xf00;i++);
        //logout("SD_LowLevel_Init done\r\n");
  /*!< SD chip select high */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Send dummy byte 0xFF, 10 times with CS high */
  /*!< Rise CS and MOSI for 80 clocks cycles */
  for(i=0;i<10;i++)SD_ReadWriteByte(0XFF);//发送最少74个脉冲
        retry=20;
        do
        {
                r1 = SD_SendCmd1(SD_CMD_GO_IDLE_STATE,0,0x95);//进入IDLE状态
        }while((r1!=0X01) && retry--);
        //logout("SD_idle_pass\r\n");
        //logout("R1 = %d\r\n",r1);

        SD_Type=0;//默认无卡

        if(r1==0X01)
        {
                //logout("1111");
                if(SD_SendCmd1(SD_CMD_SEND_IF_COND,0x1AA,0x87)==1)//SD V2.0
                {
                        for(i=0;i<4;i++)buf[i]=SD_ReadWriteByte(0XFF);        //Get trailing return value of R7 resp
                        if(buf[2]==0X01&&buf[3]==0XAA)//卡是否支持2.7~3.6V
                        {
                                retry=0XFFFE;
                                do
                                {
                                        SD_SendCmd1(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1(41,0x40000000,0X01);//发送CMD41
                                }while(r1&&retry--);
                                if(retry&&SD_SendCmd1(58,0,0X01)==0)//鉴别SD2.0卡版本开始
                                {
                                        for(i=0;i<4;i++)buf[i]=SD_ReadWriteByte(0XFF);//得到OCR值
                                        if(buf[0]&0x40)SD_Type=SD_TYPE_V2HC;    //检查CCS
                                        else SD_Type=SD_TYPE_V2;
                                }
                        }
                }
                else//SD V1.x/ MMC        V3
                {
                        //logout("222");
                        SD_SendCmd1(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1(41,0,0X01);        //发送CMD41
                        if(r1<=1)
                        {
                                SD_Type=SD_TYPE_V1;
                                retry=0XFFFE;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SD_SendCmd1(55,0,0X01);        //发送CMD55
                                        r1=SD_SendCmd1(41,0,0X01);//发送CMD41
                                }while(r1&&retry--);
                        }else//MMC卡不支持CMD55+CMD41识别
                        {
                                SD_Type=SD_TYPE_MMC;//MMC V3
                                logout("MMC");
                                retry=0XFFFE;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r1=SD_SendCmd1(1,0,0X01);//发送CMD1
                                }while(r1&&retry--);
                        }
                        if(retry==0||SD_SendCmd1(16,512,0X01)!=0)SD_Type=SD_TYPE_ERR,logout("fau");//错误的卡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SPI2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if(SD_Type)
        {
                //logout("0");
                return 0;
        }
        else if(r1)
        {
                logout("R1 = %d\r\n",r1);
                return r1;
        }

}

SD卡 的初始化仿照f103的写的
uint8_t SD_SendCmd1(uint8_t  cmd, uint32_t  arg, uint8_t  crc)
{
  uint8_t r1;
        uint8_t Retry=0;
        SD_DisSelect();//取消上次片选
        if(SD_Select())return 0XFF;//片选失效
        //发送
    SD_ReadWriteByte(cmd | 0x40);//分别写入命令
    SD_ReadWriteByte(arg >> 24);
    SD_ReadWriteByte(arg >> 16);
    SD_ReadWriteByte(arg >> 8);
    SD_ReadWriteByte(arg);
    SD_ReadWriteByte(crc);
        if(cmd==SD_CMD_STOP_TRANSMISSION)SD_ReadWriteByte(0xff);//Skip a stuff byte when stop reading
    //等待响应,或超时退出
        Retry=0X1F;
        do
        {
                r1=SD_ReadWriteByte(0xff);
        }while((r1&0X80) && Retry--);
        //返回状态值
    return r1;
}
///////////////////////////////////////////////////////////////////////////////////
//取消选择,释放SPI总线
void SD_DisSelect(void)
{
        SD_CS_HIGH();
        SD_ReadWriteByte(0xff);//提供额外的8个时钟
}
//选择sd卡,并且等待卡准备OK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int8_t SD_Select(void)
{
        SD_CS_LOW();
        if(SD_WaitReady()==0)return 0;//等待成功
        SD_DisSelect();
        return 1;//等待失败
}
//等待卡准备好
//返回值:0,准备好了;其他,错误代码
uint8_t SD_WaitReady(void)
{
        uint32_t t=0;
        do
        {
                if(SD_ReadWriteByte(0XFF)==0XFF)return 0;//OK
                t++;
        }while(t<0XFFFFFF);//等待
        return 1;
}

uint32_t  SD_GetSectorCount(void)
{
    uint8_t csd[16];
    uint32_t  Capacity;
    uint8_t  n;
          uint16_t  csize;
        //取CSD信息,如果期间出错,返回0
    if(SD_GetCSD(csd)!=0)
                {
                        logout("csd fail\r\n");
                        return 0;
                }
    //如果为SDHC卡,按照下面方式计算
    if((csd[0]&0xC0)==0x40)         //V2.00的卡
    {
                csize = csd[9] + ((uint16_t)csd[8] << 8) + 1;
                Capacity = (uint32_t)csize << 10;//得到扇区数
    }else//V1.XX的卡
    {
                n = (csd[5] & 15) + ((csd[10] & 128) >> 7) + ((csd[9] & 3) << 1) + 2;
                csize = (csd[8] >> 6) + ((uint16_t)csd[7] << 2) + ((uint16_t)(csd[6] & 3) << 10) + 1;
                Capacity= (uint32_t)csize << (n - 9);//得到扇区数
    }
    return Capacity;
}
//获取SD卡的CSD信息,包括容量和速度信息
//输入:uint8_t *cid_data(存放CID的内存,至少16Byte)
//返回值:0:NO_ERR
//                 1:错误
uint8_t SD_GetCSD(uint8_t *csd_data)
{
    uint8_t r1;
          logout("gCSD1\r\n");
    r1 = SD_SendCmd1(SD_CMD_SEND_CSD,0,0x01);//发CMD9命令,读CSD
          logout("gCSD2\r\n");
    if(r1==0)
        {
            r1= SD_RecvData(csd_data, 16);//接收16个字节的数据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if(r1)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sd卡读取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buf:数据缓存区
//len: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返回值:0,成功;其他,失败;
uint8_t SD_RecvData(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if(SD_GetResponse(0xFE))return 1;//等待SD卡发回数据起始令牌0xFE
    while(len--)//开始接收数据
    {
        *buf=SD_ReadWriteByte(0xFF);
        buf++;
    }
    //下面是2个伪CRC(dummy CRC)
    SD_ReadWriteByte(0xFF);
    SD_ReadWriteByte(0xFF);
    return 0;//读取成功
}
void SPI2_SetSpeed(uint8_t SpeedSe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eedSet ;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ENABLE);
}
//读SD卡
//buf:数据缓存区
//sector:扇区
//cnt:扇区数
//返回值:0,ok;其他,失败.
uint8_t SD_ReadDisk(uint8_t*buf,uint32_t sector,uint8_t cnt)
{
        uint8_t r1;
        if(SD_Type!=SD_TYPE_V2HC)sector <<= 9;//转换为字节地址
        if(cnt==1)
        {
                r1=SD_SendCmd1(SD_CMD_READ_SINGLE_BLOCK,sector,0X01);//读命令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r1=SD_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
        }else
        {
                r1=SD_SendCmd1(SD_CMD_READ_MULT_BLOCK,sector,0X01);//连续读命令
                do
                {
                        r1=SD_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buf+=512;
                }while(--cnt && r1==0);
                SD_SendCmd(SD_CMD_STOP_TRANSMISSION,0,0X01);        //发送停止命令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return r1;//
}
//写SD卡
//buf:数据缓存区
//sector:起始扇区
//cnt:扇区数
//返回值:0,ok;其他,失败.
uint8_t SD_WriteDisk(const uint8_t*buf,uint32_t sector,uint8_t cnt)
{
        uint8_t r1;
        if(SD_Type!=SD_TYPE_V2HC)sector *= 512;//转换为字节地址
        if(cnt==1)
        {
                r1=SD_SendCmd1(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sector,0X01);//读命令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r1=SD_SendBlock(buf,0xFE);//写512个字节
                }
        }else
        {
                if(SD_Type!=SD_TYPE_MMC)
                {
                        SD_SendCmd1(55,0,0X01);
                        SD_SendCmd1(SD_CMD_SET_BLOCK_COUNT,cnt,0X01);//发送指令
                }
                r1=SD_SendCmd1(SD_CMD_WRITE_MULT_BLOCK,sector,0X01);//连续读命令
                if(r1==0)
                {
                        do
                        {
                                r1=SD_SendBlock(buf,0xFC);//接收512个字节
                                buf+=512;
                        }while(--cnt && r1==0);
                        r1=SD_SendBlock(0,0xFD);//接收512个字节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return r1;//
}

uint8_t SD_SendBlock(const uint8_t *buf,uint8_t cmd)
{
        uint16_t  t;
        if(SD_WaitReady())return 1;//等待准备失效
        SD_ReadWriteByte(cmd);
        if(cmd!=0XFD)//不是结束指令
        {
                for(t=0;t<512;t++)SD_ReadWriteByte(buf[t]);//提高速度,减少函数传参时间
            SD_ReadWriteByte(0xFF);//忽略crc
            SD_ReadWriteByte(0xFF);
                t=SD_ReadWriteByte(0xFF);//接收响应
                if((t&0x1F)!=0x05)return 2;//响应错误
        }
    return 0;//写入成功
}

后面的这些也是照着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SPI吗?贴出来那部分代码看看!

就是感觉好像,我进行写操作时,文件没有空间给我往下写的,不知道是不是那里是不是缺了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SPI吗?贴出来那部分代码看看!

FR_DISK_ERR,                        /* (1) A hard error occu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进入f_write函数会有这个报错的返回值

网友:
FR_DISK_ERR,                        /* (1) A hard error occu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进入f_write函数会有这个报错的返回值

网友C:
单步运行,看看哪里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步运行,看看哪里有错误!

9楼贴的代码100那一行会报disk_err

网友D:
在第一次使用SD卡之前,格式化一下,用f_mkfs函数格式化,在用f_mount挂在SD卡,以后就不用在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第一次使用SD卡之前,格式化一下,用f_mkfs函数格式化,在用f_mount挂在SD卡,以后就不用在格式化

刚刚特地试了一些,写完之后,tf卡在插到电脑上直接就让格式化。。。

网友:
问题已经变向的解决了,换成了官方例子下包含的FATFS版本可以用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E:
我也碰到和LZ一样的问题了,LZ所说的官方的例程是ST公司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和LZ一样的问题了,LZ所说的官方的例程是ST公司的么?

是的,官方例子下面的库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你出现的问题,可以新建文本文档也能打开文本文档,但是就是不能往里面写数据,出现的错误跟你一样,我跟踪到的是在写函数里说没有空间可以写了,现在不知如何解决了,你还能将你的代码发给我看下么,谢谢,我的qq是1210068457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怀疑你没有修改文件长度

如何修改文件长度?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修改文件长度?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你用cube自带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