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esp8266】USB2.0-SERIAL WIN10驱动问题

楼主:
装了驱动就这样,请问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情况……我在windows10 下挺正常的!

网友:
你先把驱动卸载掉,重启后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A:
试试这个官方的驱动,说明是支持Win10的。如果不能用,就提醒一下。

软件简介: USB转串口CH341的WINDOWS驱动程序的安装包,支持WINDOWS 98/ME/2000/XP/Vista/7/8/8.1/10/2003/2008/2012 -32位/64位,通过微软数字签名认证,支持USB转EPP/MEM并口,支持USB转同步串口:IIC/I2C、SPI等,用于随产品发行到最终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官方的驱动,说明是支持Win10的。如果不能用,就提醒一下。

谢谢D大,这个驱动可以用:)

网友:
哇,谢谢四楼层主,试了好多别的驱动都不行,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万分感谢4楼

网友:
可以用谢谢WIN10

网友:
谢谢老哥,可以用。

网友:
谢谢老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