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灯的问题

楼主:
在附件中的实验一:流水灯。遇到一个问题,四个灯的模块分别进行仿真,波形跟书上的一样,但是仿真组合模块时,四个灯的模块信号都是一起变化,我烧到板子上去,四个灯也是一起亮和灭。这是什么原因呢?附件led是程序,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14.15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0

FPGA

实验程序

网友A:
建议楼主直接贴出来,下载不方便别人也不好回复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直接贴出来,下载不方便别人也不好回复喔

贴出来了

网友B:
把点灯的程序贴出来就可以了,下载有些麻烦。看看是不是延时方面有问题。可以单独点亮每个灯。再组合到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点灯的程序贴出来就可以了,下载有些麻烦。看看是不是延时方面有问题。可以单独点亮每个灯。再组合到一起 ...

我单独把每个灯的模块用TESTBENCH测试过,波形正常,一个周期四秒,四个灯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秒亮,但是组合在一起波形就是一起改变。下到板子上也是一起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单独把每个灯的模块用TESTBENCH测试过,波形正常,一个周期四秒,四个灯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

可能是在点一个灯的时候,改变了别的引脚的状态。也可能是延时不对。好好分析程序。顺序分析。没有凭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