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TIM3定时器问题

楼主:
定时100ms让LED_Er亮起来,然而并没有实现功能。请各位大侠帮看看是哪里设置不对。
#include

#define LED_HB 0x01 << 1
#define LED_Er 0x01 << 0

void IO_Init(void)
{
    PD_ODR=0x00;    //刚开始LED全灭
    PD_DDR=0xff;     //输出模式
    PD_CR1=0xff;     //推挽输出
    PD_CR2=0x00;    //低速输出
}
void TIM3_Init(void)
{
   TIM3_PSCR=0x03;   //分频值2MHZ/(2^3)=250KHZ
   TIM3_IER=0x01;     //open timer interrupt
   TIM3_ARR=250;     //自动重载值,1/250Kx200=1ms
   TIM3_CNTR=250;   //计数器初始值200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TIM3_Init();
    _asm("rim");
    TIM3_CR1|=0x01;      //Start time
    while(1)
    {
        PD_ODR^=LED_HB;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3_IRQ(void)
{
    unsigned int count = 0;
    count++;
    TIM3_SR1=0x00;
    if(count==100)         //计时100次则100ms时间到
    {
        PD_ODR^=LED_Er;
        count=0;
    }
}

网友:
外设时钟没打开吧

网友A:
有控制外设的时钟寄存器,对应位为1的话打开对应外设的时钟,不打开的话,外设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控制外设的时钟寄存器,对应位为1的话打开对应外设的时钟,不打开的话,外设是不能工作的

不会,能不能教我怎么打开

网友A:
数据书中找这几个寄存奇CLK_PCKENR1,CLK_PCKENR2,CLK_PCKENR3.对应位为1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书中找这几个寄存奇CLK_PCKENR1,CLK_PCKENR2,CLK_PCKENR3.对应位为1就行了

CLK_PCKENR1=0X0F,这样写对吗? 我把它放在主函数里面可以吗

网友:
对啊,同意3楼的看法,尽管我没有搞过stm8,但是像stm32一样,要打开相关gpio的总线时钟,和tim3的总线时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LK_PCKENR1=0X0F,这样写对吗? 我把它放在主函数里面可以吗

可以的,我这个截图不一定和你的芯片对的上,你看下你的datasheet,对的就可以的,对应位设为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这个截图不一定和你的芯片对的上,你看下你的datasheet,对的就可以的,对应位设为1就行了。

这是我参考的数据表

Reference manual.pdf

STM8 instruction set.pdf

网友:
经过修改后可以进入中断了,然而问题又来了。进入中断后主函数的LED_HB仍然在不断闪烁,并没有受到中断影响,这又是什么原因?
#include

#define LED_HB 0x01 << 1
#define LED_Er 0x01 << 0
#define UIE 1 << 0
#define CEN 1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IO_Init(void)
{
       PD_ODR=0x00;
       PD_DDR=(LED_HB)|(LED_Er);
       PD_CR1=(LED_HB)|(LED_Er);
       PD_CR2=0x03;
}
void TIM4_Init(void)
{
        TIM4_PSCR=0x0f;   //The prescaler value of 250KHZ
        TIM4_IER=(UIE);    //open timer interrupt
        TIM4_ARR=0xff;
        TIM4_CNTR=0xff;
        TIM4_CR1=(CEN);      //Start time
}
void main(void)
{
        CLK_PCKENR1=0x0f;
        IO_Init();
        TIM4_Init();
        _asm("rim");
        while(1)
        {
                PD_ODR^=LED_HB;
                delay(50000);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IRQ(void)
{
        TIM4_SR1=0x00;
        PD_ODR^=LED_Er;
}

// This function is very roughly 1ms delay IT IS not precise
// max input is 655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