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6.0.5 移动铜箔后,焊盘的泪滴就自动删除。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6.0.5 移动铜箔后,焊盘的泪滴就自动删除。大家使用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A:
至少在用的13版本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在用的13版本没有这种情况

其实AD15都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升级到16版本就没有了。

网友B: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之前用AD9可以这样操作:PCB切换到单层模式,显示当前为丝印层(top overlay或者bottom overlay),鼠标可以点击移动器件的,但是AD15和AD16都不可以了。这个是不是BUG啊。如果不是那个版本后才有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之前用AD9可以这样操作:PCB切换到单层模式,显示当前为丝印层(top overlay或者botto ...

补泪滴,就是给焊盘补,泪滴就是保护焊盘,是焊盘与导线或导线与导孔之间的滴装连接过度
如果移动焊盘,泪滴自动删除,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
泪嘀是由很多条导线画在一起形成的,你移动铜箔之后,泪滴就自动删除这不是很人性化吗,AD里的补泪滴也不像在线DCR那样可以实时进行自动补,只能通过菜单栏里的补泪滴功能对全板进行操作,所以这样情况还更方便使用

网友:
以前版本的确实不人性话,如果补完泪滴后,修改焊盘,泪滴依然存在,感觉并不爽

网友:
ad16会出现这个问题好像,之前就听好多人讲过,ad16有所改动。

网友:
我是这样修改的

网友:
AD16有自动灌铜功能,也就是已经铺铜后,像图片示例那样拉动了铜箔,灌铜就自动进行,软件自动删去的泪滴就腾出了空间,灌铜就会自动填补。以后想加上泪滴的话,就要先删除铺铜,再添加泪滴,然后再次铺铜。感觉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之前用AD9可以这样操作:PCB切换到单层模式,显示当前为丝印层(top overlay或者botto ...

确实有这个问题,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