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1000uf/16v 能替代 一个3300uf/16v的电容吗?

楼主:
如题,电容并联容值相加,这样可以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不讲成本什么的,多个电容并联,会比单个同容量的电容更好一些, -----  无论是耐冲击还是交流等效电阻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下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网友A:
三支电容并联,占用电路板面积比一支3300uF/16V电容要大,成本也比较高。
如果不在意成本,那么只要电路板面积放得下,是可以的。

网友:
如题肯定是可以的
不过是占用印制板面积,增加成本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支电容并联,占用电路板面积比一支3300uF/16V电容要大,成本也比较高。
如果不在意成本,那么只要电路板 ...

非常感谢maychang老师,主要是产品高度问题受到限制; 成本,板子面积这些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题肯定是可以的
不过是占用印制板面积,增加成本而已

感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maychang老师,主要是产品高度问题受到限制; 成本,板子面积这些没关系;

“主要是产品高度问题受到限制”
如果原来是直立安装高度受限制,可以考虑卧倒安装,占用高度可以减少很多。当然,最好用些胶固定。

网友:
可以的,各分电容的倒数之和等于总电容的倒数。跟你的值比较接近,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产品高度问题受到限制”
如果原来是直立安装高度受限制,可以考虑卧倒安装,占用高度可以减少很 ...

谢谢,当前就是卧倒的,板子高度受限是9mm ,3300uf我查的尼基康资料是d(12mm)*l(21mm)卧倒也不够; 1000uf淘宝有8*12的,卧倒可以满足;

网友:
看你怎么用,用法不一样

网友:
不考虑成本,N个并联的性能优于单个,主要是自感降低。

网友:
可以,但不推荐,因为这样规格的电容并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