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后的滤波怎么选择的?求有经验的学长帮忙

楼主:
2110驱动540,做的逆变,h桥给的电压12v,逆变出来电压8v左右,且540 发热的厉害,逆变是不是损耗很大啊?还是没有选好L和C滤波呢?

网友A:
MOS必然发热,是否正常那要看发热多少,远超过设计值就是不正常。
对12V供电采用H桥,感到意外。

网友B:
是否有散热器,负载情况是什么,H桥驱动的死区加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散热器,负载情况是什么,H桥驱动的死区加没加,

有散热器,负载用的滑动变阻器,估计有30欧,死区spwm加的有。滤波后的正弦波不是太规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S必然发热,是否正常那要看发热多少,远超过设计值就是不正常。
对12V供电采用H桥,感到意外。

12v是学生电源给的,新手,没敢用太大的,出来的正弦波没有标准的正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是学生电源给的,新手,没敢用太大的,出来的正弦波没有标准的正规。

“12v是学生电源给的,新手,没敢用太大的”
那么12V是你试验值。你的设计值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