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工业甘油换向电机电源

楼主:
 拆一工业甘油换向电机电源,只有图片,貌似是反激式,太脏了,实在没有胃口剖析图
前几天烧坏的,从垃圾坑里捡回来,刚修好
大家欣赏“美味”吧

刚拆开,好脏哦

刚拆开,好脏哦

清理一下之后,有没有点食欲?

清理一下之后,有没有点食欲?

烧坏的痕迹,及pcb

烧坏的痕迹,及pcb

修复之后

修复之后

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

端子

端子

测试

测试

网友A:
签名上的网站是你自己的吗?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签名上的网站是你自己的吗?怎么弄的?

dede_cms的模版,然后自己略改了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de_cms的模版,然后自己略改了一二

自己的服务器还是用的云服务器啊?

网友A:
域名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服务器还是用的云服务器啊?

买个虚拟主机就可以了,河南景安才50元,西部数码要贵一点,也可以买阿里云服务器,景安的运行不稳定,对网站seo影响很大,建议用后面两家的,像百度、新浪的也可以,估计贵点,,,建议版主如果单纯弄个个人博客,可以用python脚本的服务器(百度、新浪有貌似不贵),用python flask搭建一个轻量级的博客网站,网上有模板,前不久研究了一下,不是很难比起php,我打算啥时候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域名是怎么弄的?

域名可以在淘宝上卖备过案的,也可以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服务器商家卖新域名,要自己备案,不备案的话很多推广业务就不能做,甚至会被封掉,我买的都是渠网的,这家比较坑,第一年收的费用最低,第二年到后面续费是一年比一年高,所以不建议买这家的,不知道其他家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