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数字测力计末尾显示的数字稳定不跳动?

楼主:
各位大神,我的数字测力计显示力的大小都正常,就是末尾数字不停的跳动,稳定不下来,影响读数,请问有何解决办法?敬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有没有调整测量精确度的功能,如果有就将精确度降低到合适的数值。

网友:
力传感器本身的精度和量程是多少?你的设计量程和精度又是多少?显示位数和小数点位又是多少?三者关系搞清楚了应该就有答案了

网友A:
我的测力计量程是5N,精确度0.001N,质量的量程为500g,精确度0.1g.四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测力计量程是5N,精确度0.001N,质量的量程为500g,精确度0.1g.四位显示。

力传感器的参数呢?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因为你改不了

网友:
将B通道的B+、B-接地;传感器电源与地接一只0.1~0.47UF抗干扰电容;尽量缩短传感器到AD转换器之间的长度,基本能解决问题。谢谢大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