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UN的FreeRTOS移植步骤

楼主:
之前一直忙,只给大家带来FreeRTOS移植的模板,没有给出详细步骤,多谢@EEWORLD-nmg ,在此我给大家带来详细的移植步骤,方便大家自己移植,下面介绍如何给UFUN移植FreeRTOS

本次我采用的是FreeRTOS版本8.2.3。官网一直在更新。大家可以到官网下载最新的。我下面附件也给出源码包。
第一步:从官网下载FreeRTOS或者下载附件。
第二步:解压FreeRTOS压缩包。在UFUN的工程路径下建立FreeRTOS文件夹。
第三部:将源码文件到相应文件夹
  1 FreeRTOSV8.2.3 软件包中路径:FreeRTOSV8.2.3\FreeRTOS\Source里面如下所有文件复制到刚刚创建的 FreeRTOS 文件夹下,如1.png。
  2)文件夹 User 中还需要添加FreeRTOSConfig文件。
该文件 FreeRTOSConfig.h 文件在 FreeRTOSV8.2.3 软件包中的中的路径:
FreeRTOSV8.2.3\FreeRTOS\Demo\CORTEX_STM32F103_Keil
第四步:将FreeRTOS源码文件添加到 MDK 的工程项目中,添加后的效果如下:2.png
其中 heap_4.c 文件路径: FreeRTOS\Source\portable\MemMang
port.c portmacro.h 文件的路径:FreeRTOS\Source\portable\RVDS\ARM_CM3,由于
UFUN是采用STM32F103,是 M3 内核的,所以移植文件我们要添加 M3 内核的。
第五步:我们新创建一个 includes.h 文件,将所有的头文件都集中到这个头文件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我们引用头文件的时候,我们只添加这个头文件就可以了,方便程序编写。我们可以把 includes.h文件放在User文件夹中。当然也将这个文件也添加到 MDK 工程项目中,这样是为了是方便我们查看和修改。
第七步:最后一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修改 FreeRTOSConfig.h 配置文件(用户根据自己的配置进行修改,当然我们也可以不修改,也是没问题的,我们做以下修改:
1)添加宏定义__NVIC_PRIO_BITS,因为STM32 系列产品优先级仅使用 4 位。
2)修改优先级相关的几个宏定义,具体修改了哪个可以对比原文件查看。
修改后在这个文件的末尾加上 SystickPendSV SVC 中断函数的宏定义,目的是将 FreeRTOS 移植文件 port.c 文件里面的中断服务程序映射到 CMSIS 定义的标准名称,这样就不需要我们去修改工程启动代码中这几个中断的名字,可以很方便就实现了两个函数的统一。(之前我移植过 uCOS-II FreeRTOS,都是修改启动文件,采用这里的方式更方便,我们不需要处理启动文件)。具体如下所示。
/* Definitions that map the FreeRTOS portinterrupt handlers to their CMSIS
standard names. */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根据以上操作,FreeRTOS 的移植工作就完成了,剩下就是系统配置和应用。其中系统配置看FreeRTOSConfig.h。建议初学者可以直接拿我的FreeRTOSConfig.h拷贝到你自己的工程中就可以了。

FreeRTOSV8.2.3.exe

ufun freertos 模板.zip

网友:
@二白啊啊,速来速来

再试试其他网友,是不是都能收到
@Bingqi23 @皈依 @ltbytyn @dianhang @飞翔荷兰人号 @michael_llh @muzibaishui @desk1983 @cxzs1234 @hahadiy @wolf11111 @Feelplus @我是黄威1 @qwerghf @xiayichuyang @renshuang @boming @kangkls @freeelectron @liu583685 @二白啊啊 @sxwsyc @yiweihit
@千久 @木才木 @andy_ @麦兜90 @jh442755 @hippozhu @shannon2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白啊啊,速来速来

再试试其他网友,是不是都能收到
@Bingqi23 @皈依 @ltbytyn @dianhang @ ...

能收到提醒。学习。
楼主好棒

网友:
楼主好棒啊,最近工作忙,一直没时间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白啊啊,速来速来

再试试其他网友,是不是都能收到
@Bingqi23 @皈依 @ltbytyn @dianhang @ ...

能收到,这个我移植好。

网友:
7Z的压缩比例这么高?貌似比rar比例大多了!

网友:
收到,过几天周末写点进度。每天加班太晚回来啥都不想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收到,这个我移植好。

看到啦,看到啦,我争取这个月有空把大家写的ufun的数字部分整理好。

看看网友需求,约你们有空帮忙写写

网友:
解压后里面还有个FreeRTOS-Plus,有用过的吗、?

网友:
打开模版工程后    project 中不显示freertos文件是正确的吗    ????

网友:
打开第二个工程,第一个不是

网友C:
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错误提示,在输出框却说0错误。

网友:
keil  被 arm收购,arm被软银收购,那天中国把软银收购了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错误提示,在输出框却说0错误。

那个不是错误,你不用管,这是KEIL的bug,很多地方都会出现X

网友C:
程序烧下去之后,上电串口只打印一次,就不再打印了。蜂鸣器叫个不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烧下去之后,上电串口只打印一次,就不再打印了。蜂鸣器叫个不停。

我按照他的方法做了   一遍    没有问题     蜂鸣器不会一直响    跟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