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我解释的对不,不对清指出

楼主:
谢谢大婶们了

网友:
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能帮的忙主要还是帮忙呼叫大神了@maychang @chunyang @dragongtr

玩板看这里:

网友:
LM358是运放,怎么能叫激活,也不能说是5V导通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

网友A:
开关电路,开关动作之前电路状态(也就是初始条件)必须考虑。
开关闭合前已经长时间关断,故10uF电容两端电压为零(已经过1M欧电阻长时间放电)。开关闭合后,电源电压经1k欧电阻和1M欧电阻并联等效电阻(因1M欧电阻远大于1k电阻,可以忽略)对1uF电容充电……

但此电路不能工作。LM358反相输入端接地,1uF电容未充电,LM358输出也可能高电平(由于输入端失调电压)。
欲使此电路能够在开关闭合一段时间之后LED再亮,必须从电源电压分压,使运放反相输入端为一个高于零的电位。

其实更简单的方法,是使用74HC14这类芯片,不要用运放或者电压比较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路,开关动作之前电路状态(也就是初始条件)必须考虑。
开关闭合前已经长时间关断,故10uF电容两端电 ...

大神,我就是想问下,这个电路能实现延迟开关的作用吧

网友C:
这个电路在初始态(K断开),输出是不确定的吧?因为,此时运放的2个输入端都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就是想问下,这个电路能实现延迟开关的作用吧

“这个电路能实现延迟开关的作用吧”
我在前面已经回复了:不能。我在4楼原话是:“但此电路不能工作”。
若是想要此电路起延迟开关作用,我原话是:“必须从电源电压分压,使运放反相输入端为一个高于零的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在初始态(K断开),输出是不确定的吧?因为,此时运放的2个输入端都接地。

“这个电路在初始态(K断开),输出是不确定的吧?”
一点错也没有,此电路即使开关断开,输出也不确定。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典型的运放做比较器用,不过358以地为参考会由于失调电压等原因,导致系统状态不能确定,正确的做法是将电源电压电阻分压之后馈入反向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能实现延迟开关的作用吧”
我在前面已经回复了:不能。我在4楼原话是:“但此电路不能工作” ...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必须有个高于0v的电压在反向输入,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必须有个高于0v的电压在反向输入,对吧

除高于零外,还不能超出LM358允许的共模范围。LM358输入共模范围上限大致上是比电源电压低1.5~2V。

网友:
楼主务必先搞清楚运放主要参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