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穿耐压能否通过添加串联电阻提高

楼主:
我用单片机+继电器做了一个电容放电装置,继电器的作用就是线路开关,技术资料写的触点间耐压1000V,电容放电前也为1000V,无余量,很危险。

但串接的放电电阻50k,这样即便击穿,最大电流也为20mA。有了这个放电电阻,是不是也就不那么容易击穿了?这个电流实在太渺茫了。

网友:
电阻仅作限流用,它不会提高继电器的耐压的,加在触点上的电压 ---- 在没有放电时,仍为1000V。

网友:
“击穿耐压能否通过添加串联电阻提高”
不能。
电阻可以限制击穿后的电流,这和击穿不击穿是两回事。

网友:
顺带再提醒以下另一方面的问题,安全无小事!!!

1KV 不论交直流,都有击穿空气的概率存在,实验需要防护!!!

网友:
欲提高击穿电压,只能换更大的继电器。
另外,你的电容两端电压1000V,你的继电器等等击穿电压至少要能够承受2000V,即二倍裕量。

网友:
串电阻后电容的作用大幅降低,可以看下阻容电路的阶跃响应

另外这并不能提高电容耐压,只是降低了电容击穿后损毁的几率,大部分电容都有自恢复能力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继电器触点间耐压1000V,此值是在继电器静态条件下测得的触点间间隙能耐受的最大不击穿电压。
2.因为楼主是需要继电器开关的,是工作状态,主要考虑的参数是动作电压和释放电压

网友:
换合适的高压继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主所说的继电器触点间耐压1000V,此值是在继电器静态条件下测得的触点间间隙能耐受的最大不击穿电压。
...

这个还好吧,因为不需要重复通断,充电时保持断开,收到命令后接通,直至彻底放完电。
请问一下,继电器技术文档说的是耐压为1000Vac,是不是意味着1000Vdc更轻松?我放的是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