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独立烧写软件,不能导入hex.

楼主:
需求。现在需要在工厂(离公司很远)批量烧写pic单片机。

一个电脑,安装mplab ide,打开软件,提示cannot find Java 1.6 or higher。我没有去配置Java环境。对于测试人员来说。这么复杂的操作过程,恐怕很难操作。

一个台式机上,装了mplab ide,用mplab ipe可以下载程序 到单片机。        没有找到单独安装ipe的方法。搜了一些独立烧写软件。kit3.5硬件是好的。但是,烧写工具不能识别。后来下了一个pickit3 programmer。但不能导入hex。 import hex 选项是灰色的。搜索pickit3 programmer破解,貌似不需要破解。在已经安装IDE的电脑安装pickit3 programmer,import hex 依然是灰色的。
是我哪里操作不对?
不安装mplab ide情况下,有没有一个单独的下载工具,容易安装,操作,可以实现批量下载?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楼主安装的是MPLAB X IDE还是MPLAB IDE?为方便建议安装后者,应该不会出现那个Java未找到的错误。

PICKit3支持MPLAB IDE下的联机烧写和脱机烧写(批量),脱机烧写先通过MPLAB IDE把hex文件下载到PICKit3内部FLASH存储器,并使其进入脱机工作模式,然后烧写时只需按PICKit3上的的烧写按钮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B:
PICKIT3独立软件需要安装微软的.NET组件才可(如果是WIN7操作系统基本上是有的);另外软件操作应该是先选择器件,再导入HEX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安装的是MPLAB X IDE还是MPLAB IDE?为方便建议安装后者,应该不会出现那个Java未找到的错误。

PICK ...

安装的是MPLAB X IDE,恩,好的,这几天忙别的了。哪天再试试你说的方法。别人用他的电脑装MPLAB X IDE,竟然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ICKIT3独立软件需要安装微软的.NET组件才可(如果是WIN7操作系统基本上是有的);另外软件操作应该是先选 ...

我这就是win7啊,另一个人装他电脑,装完就正常。后续的事他自己去搞了。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就是win7啊,另一个人装他电脑,装完就正常。后续的事他自己去搞了。不管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ICKIT3烧写软件版本问题:
早期的beta版,在WIN7的64位系统上基本不能正常使用
后期的版本要好点,这点要注意.

网友:
必须要安装JDK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