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几个嵌入式的专业名词

楼主:
 各位大神 请问一下 下面这几个名词的意思,分别有什么作用。
PIN I2C ADC  GPIO PWM SPI onewire

问题太LOW,不过对于没接触过嵌入式的人来说还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A:
新手么,没啥,都是从那过来的
PIN:管脚,就是芯片的脚,一般跟个数字后面,比如PIN1、PIN2、PINA,就是你想用哪个或哪几个引脚;
ADC:(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模拟量转数字量,通俗的讲,就是将各种信号数字化,比如电压值5V,转化为1001001011(随便举得数字);
  GPIO:(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通用输入/输出,就是芯片的管脚结构部分。你要是想熟悉引脚,就看这一部分;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这个是所有里面比较不好解释的,通俗的说就是脉宽调制,可以干嘛,比如控制输出电流大小,电机调速等(因为单片机只能输出0和1,不利用PWM,只能用ADC了)
I2C、SPI 、onewire:三种传输协议(就是两个芯片怎么通信,多个芯片怎么通信,谁和谁通信,一套约定好的规则)。各有特点,这个学起来有点慢,一个个来。
要说具体怎么用,还得看实际情况,一句两句也讲不清

网友:
你可以先试试搜索,这些东西确实有点简单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搜索来获得答案,提问没有价值,如果是新手,那么应该采用正确的路径来获取知识,问一句,就当知道了是不行的,无论谁给出的答案都是一个相对定义,十个人画蛋,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谁回答都没有自己体验出来的结果好。

网友:
这些名词都很简单,搜一下就一把一把的。不过你的头像比较令人抓狂

网友B:
都是一些常用的模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些常用的模块啦!

知者不难 难者不会
网上是能找到,只是讲真的我还是不明白具体怎么用。
可能是我没找对入口

MircoPython裸板玩差不多了(因为python我是做互联网开发的),想接点什么传感器上去。对这些接口不熟悉就无从下手
比如我要搞个ic的demo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55e27b&abbucket=16

不清楚要用到哪些这样的模块 线怎么接之类的

网友:
找个单片机开发板。上面很多资源,看看教程,认真读手册,跑跑例程。对这些东西,你就有初步的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么,没啥,都是从那过来的
PIN:管脚,就是芯片的脚,一般跟个数字后面,比如PIN1、PIN2、PINA,就 ...

谢谢 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么,没啥,都是从那过来的
PIN:管脚,就是芯片的脚,一般跟个数字后面,比如PIN1、PIN2、PINA,就 ...

大家都要向你致敬,提问者需要这样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要向你致敬,提问者需要这样的答案。

额。。。额。。。没那么夸张,楼主谦虚的好学才是主要的

网友:
不客气,论坛就是来学习的,有问题就发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