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程问题

楼主:
红笔画的地方脚底下有几个小箭头,好像之前没有这个;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其一,这个没什么问题的。不用管。其二,楼主你把自带的库打开是想要干嘛用???

网友:
肯定是你在项目里自己打开的库文件。

网友:
打开的库文件不在你的工程目录下就是这样了。没啥问题的。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是因为你把自带库给打开了,你要是把这个保存到别的地方就没有那个类似快捷的箭头了,其实在画PCB板的时候这些库最好不要用,还是自己封装最好,库里面的封装焊接起来不方便,尺寸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