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方向检测

楼主:
买了个电视机,遥控器可以检测左右,上下移动,用什么传感器可以实现???

网友:
夏普的吗?

网友:
感觉像三轴或六轴传感器,比如mpu6050(6轴),实在不行吧遥控器拆了,看看有哪些芯片,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拆了后记得上张图片,看看用的是么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