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有人的GPRS DTU和动态域名实现组态王远程操作PLC

楼主:
一、应用拓扑图
利用GPRS DTU实现组态王软件远程控制PLC。
准备:

二、配置GPRS DTU

GPRS DTU串口连接电脑串口配置相应参数,目标地址为newill0603,xicp.net,目标端口为2317,串口速率和参数设置与PLC一致(演示的PLC波特率为115200),如下图:

三、GPRS DTU硬件链接

将DTU与PLC串口线(232或者485连接)连接,DTU和PLC供电,如下图所示。这里的PLC供电采用可调电源供电,供电电压24V。

四、设置:花生壳、端口映射、电脑IP、虚拟串口软件

动态域名设置:路由器登录花生壳帐号(对于花生壳的作用和如何申请,自行百度)

电脑设置为静态IP,如:192.168.0.209。
这一步是为端口映射做准备。

路由器做端口映射:将2317端口映射给192.168.0.209的2317端口,这样可以利用2317端口访问内网的电脑了。
上一步如果电脑是动态IP的话,下次如果分配的不是0.209的话,就会导致端口映射对应的IP不对,无法访问。

虚拟串口软件设置,虚拟串口软件是利用软件驱动在电脑上虚拟一个串口,软件向虚拟的串口发送数据,就可以直接发送给指定的IP和端口。
设置为TCP server ,通信端口为端口映射端口2317,虚拟串口为COM4。

五、组态王软件设置

添加一个工程,如test工程

双击打开工程,工程已经建好(使用的COM4,新IO设备)

双击COM4,可以选择串口参数(这里串口速率为115200)

双击新的IO设备,依次出现如下对话框

选择COM4(这个串口号是可以修改的,要跟虚拟串口创建的串口一致),下面的红框内无需打勾。
完成后,点击最上面的view,开始运行。

六、测试和补充

虚拟串口的状态,应该是已连接。串口状态只有组态王连接com4才显示打开,否则为 未使用。

采集周期这里设置为了10s一次,一般设置为5s循环采集一次就够了(GPRS网络的通信延时一般在几十毫秒到两秒之间)。

补充:
利用花生壳和端口映射是一种远程通讯的方法,但是缺点是必须要设置静态IP和设置路由器,而且动态域名也不如自己搭建的远程服务器稳定,可以学习使用。
如果利用有人物联网免费的透传云系统实现远程的数据交互,设置和原理将不会这么复杂,后期有时间再写一篇利用透传云系统实现远程数据采集的文章。
原文链接:http://www.usr.cn/Case/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