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一通电,电流就过大怎么回事

楼主:
现在有一块新焊的电路板,上面共有6路电源,其中包括两路3.3V,每一路对地均不短路,但一通电电流就过大怎么回事

网友:
确认所有的元器件都是好的吗?
确认上电时候有没有大的负载接在电路内。
电流过大都消耗在板子上了吗?

网友:
六路电源,这个比较麻烦,只能一路一路,每一路中逐个元器件查,慢慢地查。

网友A:
现在已经确定哪路有问题,但现在是有问题的这一路对地不短路,且电源芯片是没问题的,就是把这一路的磁珠和其他路电源接起来的话,整个电路电流就过大

网友A:
已确定问题电源,但此路电源对地并不短路,且该路电源芯片没问题,但就是用磁珠和其他路连接的时候,导致整个电路电流过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磁珠元件有问题,目前不好说,可以的话贴图,让maychang老师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确定问题电源,但此路电源对地并不短路,且该路电源芯片没问题,但就是用磁珠和其他路连接的时候,导致 ...

越发麻烦了。
“硬”故障比较容易查,例如完全彻底短路。“软”故障难查。
尤其楼主这是块“新焊的电路板”,猜测是新设计,第一次焊接出一块板子供检验。

网友:
上电用热成像仪拍个热分布图看看哪个器件发热,用示波器观察各个地方的波形是否正确,没有专门的工具那就参照老中医的办法,望闻问切

网友:
检查电容这些的极性。然后,查看元件是否有焊接对,这些的。然后大电流下看看那个元件发烫,关键看这个元件相关net和元件。

网友:
带上适当负载检查输出电压,一般来说,电源有故障多数可以从输出电压上看出来。另外,分割各电源独立测试更容易缩小问题范围。

网友:
已经确定是哪一路电源的问题,现在是有问题的那路电源首先对地不短路,其次电源芯片没什么问题,至于其他元件焊接也没什么问题,那问题是出现在元件本身么,需要一个一个拆下来检查??

网友:
有问题那路电源焊接没什么问题,然后大电流情况下会不会损坏其他器件??

网友:
现在是没办法通电的,一通电电流太大没办法测

网友A:
这个板子并不是第一代,而是B版,之前的A版因存在问题就舍弃了,这是修改原理图和PCB之后重新投的板并焊接测试的,现在就是一路电源存在问题,导致整个板子一上电就电流过大

网友:
磁珠问题??但如果把焊磁珠的地方短接的话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确定哪路有问题,但现在是有问题的这一路对地不短路,且电源芯片是没问题的,就是把这一路的磁珠 ...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如果使用不当会导致产生干扰谐振

去掉磁珠后正常不,如正常可以考虑更换磁珠或改用其他方法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最笨的办法,元器件挨个拆了测试,或者拿一块新的板子,焊一个元件测试一下。

网友A:
我这个板子上八百多个元件呢,重焊有点不现实的

网友A:
去掉磁珠就相当于把这路电源断开了啊,板子是能上电,但这路电源相当于没用啊,,接上磁珠的话上电电流就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板子上八百多个元件呢,重焊有点不现实的

不是就一路有问题吗?就改那一路就好啊。

网友:
把磁珠拿下来看看,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感觉是磁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磁珠就相当于把这路电源断开了啊,板子是能上电,但这路电源相当于没用啊,,接上磁珠的话上电电流就 ...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肯定是磁珠,或是磁珠后面的电路有问题了,就从那开始排查啊。

网友:
这中问题就难办,只能排查筛选啊。二分法,前后缩小范围

网友:
分开来看吧,还有你所谓的电流过大指的是多大?呈短路态么?假如你有磁珠做后级电源使能的话这个时候就该掏出系统电源了看看直接给磁珠断点处灌电压看看电流消耗正常与否,如果正常,那个再看看给你的出问题的电源带载看看电源状态正常不正常。这样基本可以确定问题出在哪个小块后面再详细排查就行了。

网友:
电流过大是不是某些地方短路了还是说上电的一瞬间过大之后就不会?另外是否接负载?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划断铜皮,采用排除法挨个拆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并不是第一代,而是B版,之前的A版因存在问题就舍弃了,这是修改原理图和PCB之后重新投的板并焊 ...

“这个板子并不是第一代,而是B版,之前的A版因存在问题就舍弃了,这是修改原理图和PCB之后重新投的板”
只要修改过,就是新设计。
问题可能出在设计上,例如各路电源本不能“共地”,却使用了磁珠联接(据你所言)。也可能出在焊接上,还可能出在元件上……
不把电原理图完整地贴出来,谁也没办法。

网友:
您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