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关于做一些常用的电工软件

楼主:
大家在工作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想用一个串口工具结果同时下载了几个发现都不是很好用,那时你是否想过自己亲手做一个?

如果我们组织一个小活动,鼓励大家用开源工具做一些工作中常用的软件如串口调试工具,然后把把源代码放到github,你愿意参与吗?

网友A:
我愿意把自己写的给你们,有VB、VC++、QT写的串口工具

网友:
力所能及的部分,想捣捣浆糊

网友:
是的,没错。

对于搞单片机开发的人来说,串口真的是太通用了。各种各样的外设,模块都是串口。
而本身我们在调试程序的时候,除了直接debug,也经常会使用串口输出信息。
有串口就等于有了万能的printf.

网上找到的串口工具都是通用型的,只能简单的收发数据,没有半点附加功能。
而一些针对特定应用场合的,比如买AT模块的,会出一个AT数据分析工具,其实就是一个串口工具加上一组针对AT指令的分析功能。
而这些工具一般是卖家提供的。
我们也无法进一步改进。

更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在调试程序的时候更加智能更加自动。
比如根据批命令自动发出一些数据,然后还希望根据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直接得到结果。
这样就可以让调试过程更加自动化。

但是,这样就迫使我们自己去重新写一套新的串口工具。会造成大量的重复和浪费。
另外就是我们都是做单片机的,对于PC程序尤其是图形化编程并不熟悉,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 更加通用型的串口工具。
它可以通过脚本等工具 和 一些其他独立的功能组件结合使用,然后根据实际需求组合出新的工具。

AT分析工具,wifi分析工具。
以及自定义的私有协议的测试分析工具 等等.....

网友:
vc#编界面做配置,不是专业的,走了很多弯路,组织活动可以交流切磋,赞

网友:
如果组织活动,我想会有些礼物激励大家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错。

对于搞单片机开发的人来说,串口真的是太通用了。各种各样的外设,模块都是串口。
而本身 ...

对,要做一个通用的,可配置的,可扩展编程的!

网友C:
那个,我是小白,可以跟着学习吗?
先说清楚了,我什么都不懂,而且现在工作不涉及软件,我只是在学校学过使用单片机,目前只有自己做一些小玩意儿时才用单片机。
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我是小白,可以跟着学习吗?
先说清楚了,我什么都不懂,而且现在工作不涉及软件,我只是在学校学过 ...

跟着学习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着学习肯定是没问题

谢谢大大们给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愿意把自己写的给你们,有VB、VC++、QT写的串口工具

  到时候来参加活动吧

网友:
类似串口助手这样的上位机软件对于单片机开发和控制作用真是不言而喻,尤其是现在使用单片机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交互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能编写适用于特定功能的上位机,对于开发和测试那是能节省好多时间,协议的解析的数据的打包将变得很方便。希望能跟着论坛里的从神们学习上位机程序的编写

网友:
是很头疼,很多次用串口助手调试觉得没什么问题,但软件工程师用的时候会发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以前也尝试过做个万能的调试助手,最后发现不现实。还不如学一款上位机语言。做个工程样板,然后要什么功能自己加。
我现在就直接用C#,虽然不是很专业,基本要什么功能调试出来。

网友:
powershell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开启刷屏模式

网友:
  1. # Prepared for AutoTest by lcc

  2. # 经过一番尝试,我觉得,很难控制一次收取多少个字符,这事情不好处理。
  3. # 索性,后来整体思考,即使可以做到,还是难免需要以一个文件作为数据缓冲,如此,
  4. # 何须太在意控制一次收取多少个字符。
  5. # 甚至连文件都不需要呢........
  6. # 下一步确实需要考虑进一步地策略。
  7. # 但此事,就此先放下,另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8. # 2016.10.04

  9. #try first
  10. # 2016.09.28

# initial

#Read-Host "选择一个串口"

# 串口
$PortName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Write-Host $PortName

#检查串口是否存在,否则随意打开会错地一塌糊涂
if(!$PortName)
{
        write-host "串口不存在,请检查是否连接良好"
        exit
}

$port = new-Object System.IO.Ports.SerialPort $PortName,115200,None,8,one
$port.Close()
$port.open()

write-host "成功打开串口 COM3"

do
{
        $block = 1..32
        $port.Read($block,32,0)        #读不出东西,而且,似乎就死了?为什么
        if(!$block)
        {
                write-host "read existing fail"
        }
        else
        {
                write-host $block
        }
        #$line = $port.ReadLine()        #而且没有这个的辅助,就直接挂了?直接离开了这个循环?
        #write-host $line
}until(!$line)

$port.Close()

#如果用 CreateFile 那种方法来做呢?

#Do
#{
        #.\Timer.ps1
#}while(1)

网友:
# 设置和打开串口
$PortName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Write-Host $PortName
$port = new-Object System.IO.Ports.SerialPort $PortName,115200,None,8,one

$port.open()
$port.ReadLine()
$port.Close()

网友:
# PowerShell 脚本,后缀名 *.ps1,设置了 命令 后,即可直接输入名字 调用
# Set-ExecutionPolicy remotesigned

$TimeStart = Get-Date
$TimeEnd = $timeStart.addseconds(5)

Do
{
        $TimeNow = Get-Date

        if($TimeNow -ge $TimeEnd)
        {
                break;
        }

        Start-Sleep -Seconds 1
}Until($TimeNow -ge $TimeEnd)

Write-Host "Time:$TimeNow"
.\TimerIsr.ps1

网友:
# Brief test isr

$Times = 0
$Times++
Write-Host Timer up!
Write-Host $Times

网友:
刷屏完毕
这是一个 我正在慢慢做的 基于串口的 自动测试工具小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屏完毕
这是一个 我正在慢慢做的 基于串口的 自动测试工具小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屏完毕
这是一个 我正在慢慢做的 基于串口的 自动测试工具小框架。

牛逼,虽然我看不懂,但我觉得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