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添加封装只能输入封装名吗?

楼主:
    如题,以前用ad添加封装是可以搜索预览封装的,cadence只能在元器件的footprint中填入封装名吗,太不直观了,只能用这种方式吗

网友A:
很遗憾的告诉你,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只能你自己进入封装界面去查看封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的告诉你,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只能你自己进入封装界面去查看封装了。

万一填错了岂不悲剧,cadence本身的封装库查找也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的告诉你,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只能你自己进入封装界面去查看封装了。

orcad可以预览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填错了岂不悲剧,cadence本身的封装库查找也不方便

其实吧,每个器件的原理图库建好后,封装也就确定了,所以一般都不会去改这个了

网友:
不会的,在做元器件的时候就会填入封装名称,后面库规范管理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