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中央对齐下中点时开ADC

楼主:
定时器比如说TIM1,设置成中央对齐模式,从0,1,2,3,4,5,4,3,2,1……怎么样可以在4或者5的时候,进入中断,或者直接开启ADC的dma中断,或者可以写代码,都可以。参考手册上写了一个计数器溢出,和更新事件(UEV),有法进行操作吗?或者给个思路,或者往哪个方面研究都可以,谢谢!

中央对齐模式

中央对齐模式

网友A:
所谓中央,应该是设置的定时器计数最大值吧,一般都叫双向模式,即从0->set value->0
应该有相应的匹配寄存器可以知道当前的计数值,
应该也能设置成自动触发ADC采样或是至少能进匹配中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中央,应该是设置的定时器计数最大值吧,一般都叫双向模式,即从0->set value->0
应该有相应的匹配寄 ...

已经找到方法了。用定时器更新事件进中断,然后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多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