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央对齐模式时怎么在中点进中断或者操作

楼主:
5芯积分
定时器比如说TIM1,设置成中央对齐模式,从0,1,2,3,4,5,4,3,2,1……怎么样可以在4或者5的时候,进入中断,或者直接开启ADC的dma中断,或者可以写代码,都可以。参考手册上写了一个计数器溢出,和更新事件(UEV),有法进行操作吗?或者给个思路,或者往哪个方面研究都可以,谢谢!比如说第二张图的中点附近进入中断,或者是可以操作都可以。两个定时器同步的话,也可以考虑,但是尝试了一下,总是在奇怪的地方进中断,希望各位大大帮个忙,给个思路或者方法,谢谢!

中央对齐模式

中央对齐模式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stm32cube,读一下api函数,真的不需要很关注底层。。。

网友B:
中央就是计数最大值吧,有没有匹配寄存器可以进行设置匹配进中断?

网友C:
中断溢出,先不清零,再加上到中点的时间,再次开定时器。这时再进中断就是中点了。具体的时间自己去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stm32cube,读一下api函数,真的不需要很关注底层。。。

用定时器的更新事件进中断再判断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央就是计数最大值吧,有没有匹配寄存器可以进行设置匹配进中断?

已经搞定,多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断溢出,先不清零,再加上到中点的时间,再次开定时器。这时再进中断就是中点了。具体的时间自己去考虑吧

这样没试过,但是直接用定时器更新事件进中断就搞定了。多谢回复。

网友D:
上溢和下溢都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溢和下溢都打开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怎么操作可以只打开上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怎么操作可以只打开上溢?

用软件判断

网友:
目前就是用的软件判断,就是想请教一下,能不能只打开上溢,不打开下溢的中断,就是好奇。

网友F:
你们这些叼毛啊,也不总结一下:
根据图,上溢和下溢都有更新标志,如果使能了更新中断,那么就进中断。
至于是上溢还是下溢,到中断里面判断CNT数据就知道当前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就是上溢,小的就是下溢。
另外比较中断可以通过选择上比较中断或者下比较中断或者上下都中断。
这样爽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们这些叼毛啊,也不总结一下:
根据图,上溢和下溢都有更新标志,如果使能了更新中断,那么就进中断。
...

CNT也可以但是不是特别好,比如码盘计数时在任何位置都可能反转,这个时候cnt就无效了,
用这个标志位就行了if ((TIM1->CR1 &  TIM_CR1_DIR))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NT也可以但是不是特别好,比如码盘计数时在任何位置都可能反转,这个时候cnt就无效了,
用这个标志位就行 ...

不行啊,老兄,我这里一直得到的dir是0,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啊,老兄,我这里一直得到的dir是0,什么情况?

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