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大神会PS的

楼主:
求助,有没有大神会PS的,有两张图,各抠一人到一起,然后弄成Q版的,跪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是准备把女神和自个合照么?

网友B:
美图秀秀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图秀秀可以帮到你

不行啊,美图秀秀弄出来效果不好

网友:
PS抠图特别是抠人像是个细活,如果背景颜色不复杂一般用魔棒工具调节容差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背景复杂要求较高,就需要用钢笔工具了,这个你可以网上搜下PS抠图教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耐心的一点一点去点鼠标划出整个人的轮廓。至于弄成Q版,直接美图秀秀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准备把女神和自个合照么?

我还没饥不择食到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