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RS485到RS485之间双向透传的没

楼主:
上位机 要通过 表头 与 RTU模块 进行通讯,要求表头透传,各设备间的硬件接口为RS485,上位机和RTU遵循Modbus协议。
表头Uart1对外接上位机,表头Uart2对内接RTU模块。
按照帧进行传输 还是 按照字节进行透明传输呢?
485收/发换向耗费时间啊!!!

网友:
按照协议传输

网友A:
按字节转发在编程上比较方便,换向并不麻烦,分别写一个485收和485发的函数/子程序,在需要时调用即可。另外还可以通过发0不发1的办法“自动换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字节转发在编程上比较方便,换向并不麻烦,分别写一个485收和485发的函数/子程序,在需要时调用即可。另 ...

发0不发1需要硬件支持,目前硬件由MCU的IO控制。
换向是不麻烦,但是我收一字节发一字节的话,不容易判断一帧数据是否接收完成,更不能及时接收返回的数据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0不发1需要硬件支持,目前硬件由MCU的IO控制。
换向是不麻烦,但是我收一字节发一字节的话,不容易判 ...

所以才需要编制一个工艺适合的通讯协议,基本思路可以参照ModBus。

网友:
程序上利用通信协议,传输只是介质,如果采用RS485通信,那么链路就是 MCU串口--RS485----RS485-----串口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