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FDT/DTM将Profibus DP现场总线设备集成

楼主:
概述:现场设备技术(FDT)是一个接口规范,用于实现现场设备与自动化工厂的数据交换,在FDT中有两个术语非常重要:他们是设备类型管理器(DTM)和FDT框架应用程序,这两个软件组件不可分割,只的有在一起运行时才能发挥作用,他两个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FDT 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平台,该平台支持所有遵循FDT规范的DTM数据交互,通过DTM 实现跨不同网络,对所有设备的全功能的访问。有了这种能力,就可以使用一种标准话的用户界面对每个设备进行配置,操作,和诊断。独立于制造商,设备类型,通讯协议。基于FDT提供的全方位的有用的功能支持,包括前期设计与规划,后期的安装以及调试,以及最后的运行与维护, FDT/DTM是什么关系呢?FDT概念可以简单的用办公室的设备间的通讯来类比,办公室一台带有兼容性驱动程序和集成图形界面的打印机,在不同的办公应用中,其界面总是具有相同的风格和功能。 采用FDT/ DTM技术,通过主机系统访问设备时,类似于现在通过操作系统访问办公室的打印机的原理,需要通过在操作系统(FDT)上安装打印机驱动(DTM)的方式进行访问,这种访问不受打印机接口(各种现场总线通讯协议)的限制。如此一来:FDT/ DTM提高了资产管理系统对现场设备进行诊断和维护的能力。 FDT/DTM 使用扩展型标记语言(XML),使数据在框架应用(FrameApllication)和设备之间进行交换。使用 XML 技术,能够提供一个开放接口,隐含了现场总线通信协议的细节。因为该技术利用了一个开放的、即插即用的模型,它是可扩展的,允许方便地添加其他的现场总线协议。FDT/DTM 目前支持较流行的 HART,Profibus, Foundation fieldbus,及其他制造商定义的总线通信。它还可以很容易地支持其他的现场总线技术,比如像 Modbus,DeviceNet等 FDT技术不需要特殊的现场设备适配器(比如说:估计或者硬件)因此能够普遍使用在每个带有通信接口的设备。设备支持的通讯协议和设备本身的固有属性完全映射到PC中FDT软件,只需要把DTM 安装到FDT框架应用内即可,不需要更改,或者替换已安装的设备 如何使用FDT/DTM将Profibus DP现场总线设备集成本文举例的主要是德国COMSOFT 公司通讯板卡DPPROFI II :DF PROFI II接口板卡可用作DP主站或DP从站。除了标准的PROFIBUS DP/DPV1服务,该板卡还提供一个看门狗功能,含物理PROFIBUS线路断开,符合主站class 1冗余思想。他提供redundant OPC Server,以及FDT 1.2 Communication DTM插件, DP Profi II ComDTM可以测试在那些FDT的框架:l PactWARE of the PactWARE-group l Fieldcare of Endress & Hauser l FdtContainer of M&M Software 注意:我们不能保证在其他应用框架程序中可以正确运行。 l ComDTM 操作在FDT-specification 1.2a.中 l COMSOFT的ComDTM 只支持DP 2类主站的操作模式,即可以运行profibus DP V1的服务中。 安装comDTM,启动FDT1、 插入 comDTM CD 至你计算机的 CD-ROM光驱中。 2、很多计算机几秒钟之后会自动安装在程序,如果没有安装的话,打开我的计算机图标,然后查找CD-ROM 驱动器。双击文件 "Setup.exe"。这个操作会启动安装向导。 3、可以从如下示意图中:看到PC与硬件之间的联系, 安装完之后:启动FDT程序, 在pacware 框架下面用: l 通过右击:Add-Button添加,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l 因为只有合适的设备才会在列表中, l 比如:profibuscommDTM 只有profibus 兼容DP 从站DTM 才会被选中。 值得注意的是: l FNL / DF PROFI I I 在一台电脑PC 上只能限定用8台 l 不能FNL 以及DF PROFI II同时使用在一个框架上 l 每个设备单独commDTM 必须要打开 l 为了激活这个COMMDTM ,必须要在框架汇中的项目窗口:COMM DTM 必须插在在Host PC符号下面: 这里用户必须选择comDTM 给硬件,取决于已经安装的设备列表中的硬件的类型:所以用户可以选择当前使用的硬件, l 对于FNL 俩说,用户可以选择添加新的FNL或者更改已经存在的FNL 的属性, l “ping FNL “按键,连接IP 地址,可以被测试 l "Select and close"按键,可以选择新的FNL 硬件, 通过comDTM进行数据交换如果DP 从站DTM想要与他合适的DP 从站硬件进行数据交换的话,就需要连接comDTM,在一些框架应用程序通过设置DP 从站在线来完成。 现在DTM 可以通过FDT 来进行通讯,在参数下载或者数据上传,可以直接与硬件数据交换了,在这个应用中,comDTM就像是profibus 数据服务中与FDT 通讯一个翻译者一样。 如果错误出现在profibus通讯,他就会显示在用户的框架应用程序中,如果可以选择“profibus 错误将会被显示”的选项 附件:在COMSOFT的 Communication-DTM发货清单中,有个单独的CONFIGURATOR测试软件,可以用来测试不在FDT框架的profibus网络,可以测试ProfibusDPV0或者 DPV1任何Profibus 命令都可以测试,可以单独设置从站,但个案,这些通讯必须在COMSOFT的主站的通讯情况,总线的配置也必须是COMSOFT的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