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聚集I/O

楼主:
分散/聚集I/O是一种可以在单次系统调用中对多个缓冲区输入输出的方法,可以把
多个缓冲区的数据写到单个数据流,也可以把单个数据流读到多个缓冲区中。其命名
的原因在于数据会被分散到指定缓冲区向量,或者从指定缓冲区向量中聚集数据。这
种输入输出方法也称为向量I/O。
readv()函数从文件描述符fd中读取count个段到参数iov所指定的缓冲区中:
ssize_t readv(int fd,const struct iovec *iov,int count);
writev()函数从参数iov指定的缓冲区中读取count个段的数据,并写入fd中:
ssize_t writev(int fd,const struct iovec *iov,int count);
我们一起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向量包含3个段,且每个段包含不同长度的字符串,
看它是如何把这三个段写入一个缓冲区的。以下这个程序足以演示writev()的功能,
同时也是一段有用的代码片段。

编译:

运行:

网友:
现在我们通过readv()函数从前面生成的文本文件读取数据。这个程序同样也是很
简单的。

编译:

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