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印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每个封装的丝印都要按标准画的;还是我可以根据这一个封装自己画丝印

网友:
当然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画。

网友:
正规来说按元件封装大小画丝印,但是一般来说只要元件焊盘尺寸和间距对的话,丝印大一点小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
丝印就是印制板做出来后,装配和调试识别的
一般字体不要大,能看清就行
发图之前要检查的
同一个元件封装,用在不同的板子上,字体大小自己定,或按照公司规定,或养成自己的风格和个性